Siemens PLC编程精品例程 同步与锁定.rar

楼主(2007-05-27):
[upload=rar]viewFile.asp?ID=1014[/upload]

我是新手,有知道怎么用的高手解释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27 12:53:28编辑过]

网友A:
我真感到奇怪,要钱的帖子人们就抱怨,不要的竟没人看,同时论坛也应该多帮帮新人啊

网友B:
PROFIBUS主从站通信,但你的变量表没有,只能大概推测一下。。

关键的是系统功能SFC11的作用。 SFC11“DPSYC—FR”,(同步DP从站组,通过SFC11,可以同步激活多个从站的输出信号,或锁定多个从站中同一时刻的输入信号。)

启动后,主站和DP从站传送数据。

I0.0置1,第一组从站处于锁定模式下,即它们的数据被保持,不会随外部输入改变而改变,以等待主站读取,保持的数据应该是放在MW12中的,或者这个MW12本来就是主站的地址,程序不完整不敢乱说 呵呵。

I0.1置1,第2组从占处于同步模式,DP主站发送当前数据,使DP从站锁定他们的输出。即第2组从站将主站的输出数据放在MW14中,也就是一个主站发送,从站接受的过程。。

再加上两条有条件跳转指令,形成主站与两组从站循环传递数据。。

我想大概也许说不定就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B:
今天怎么回复不了?。。。

网友B:
请真正的高手指正

网友C:
??:(wfmywzt)Siemens PLC?????? ?????...

看不到啊

网友D:
测试通过

网友E(2007-07-02):


网友F(2007-08-14):
总要金币挺让人烦的

网友G:
打不开阿

网友H(2007-10-29):
其味无穷恶气谔谔全额全球

网友I(2010-01-21):
[upload=rar,用于s7-300、400系统和标准功能的系统软件 参考手册 2004-1.part1.rar]viewFile.asp?ID=5738[/upload]
[upload=rar,用于s7-300、400系统和标准功能的系统软件 参考手册 2004-1.part2.rar]viewFile.asp?ID=5739[/upload]
[upload=rar,用于s7-300、400系统和标准功能的系统软件 参考手册 2004-1.part3.rar]viewFile.asp?ID=5740[/upload]
看看这个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