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LC无法跟上位机通信?

楼主(2007-05-27):
我是欧姆龙CJ1M系列的PLC

以下是我用VB写的部分代码

trasm = "@01RR" '读取CIO区域的数据
trasm = trasm + "3311" '地址为3311
trasm = trasm + "0001" '只读取一个

trasm = trasm + Fcs(trasm) + "*" + c h *r$(13) '对字符串进行FCS校验并且组合成完整的命令字

MSComm1.Output = trasm '送命令字到端口

a=MSComm1.Input '接收数据

经过测试a总是空的,PLC接收到命令后并没有返回任何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单步能不能取到数据!有时要延时才行!

网友B:
单步也不能取到数据

欧姆龙的技术人员告诉我

“串口要设为hostlink的

你现在先将dip5打到ON,用CX-P软件,网络类型选择toolbus
在线后,在设置中将上位机链接端口设为hostlink

把设置下载后,断电,把dip开关打为OFF,再上电即可”

我的CJ1M系列的不能在Toolbus下上线工作 我选择的sysmacway上线后设置好了 然后下载到PLC

结果还是不行

太郁闷了

网友B:
就好象串口线有问题似的

根本读不上来

说不定真是串口坏了呢

网友C:
坏了就修吧。

网友C:
是电脑的还是PLC的坏了?

网友C:
或许数据线错误。

网友C:
我有全系列数据线的接法,是图片,可惜传不上来。

网友B:
??:(zjycdxy)???????????,???,?...

那通过QQ传吧 317519777 谢谢

帮我看看欧姆龙公司人的回信

“你仔细看一下DIP5到底是ON还是OFF?你是否ON与OFF搞反了

dip5打到ON,232口不管你原来设置如何,都会强制变为TOOLBUS
这时用sysmacway是连接不上的,因为sysmacway的对应协议是hostlink

用sysmacway在线的状态,发送hostlink命令,只要波特率和数据格式一致,PLC就会反馈
检查你发送出去的命令 ”

可是我DIP5打开为ON的时候用TOOLbus就是连不上

还有sysmacway在线的时候发送命令也不对

上面的命令大家都看到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