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我装的电路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7-05-28):
我装的电路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huangsheng)???????????.

我装的电路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B:
不错,你的电工技术很不错!

网友C:
很不错,不过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儿挤,不利于维护和散热

网友B:
我也看出点毛病了!接触器应该在上面,致命的热继电器也放在下面,PLC还在下面比较凉快一些。

电柜的默认规则是强电在上面,弱电在下面,高热量的在上面,低热量的在下面

网友B:
不过楼主做工是花了一点时间的!

网友D:
真的是很不错,能有这么多高手指点,应该不错吧.

网友E:
从工艺上来讲有还是有一定的工底的.元件的安排上还得加吧劲.要考虑维修还散热,还有安全等问题.用料也得去考虑一下.

网友F:
很好,就是PLC在中间太挤了.

网友A:
多谢各位的指点,由于设备的电箱尺寸有限只能挤着来.至于散热问题,装有两台微型风扇来散热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G:
不错吗!有没有考录以下把PLC那一排和中机电那一排位置换以下,今是个人观点!

网友H:
我觉得太杂乱,来看看我们做的

网友I:
有一点挤,PLC与交流接触器放在一起不好,与变压器也太近了.

网友J:
不咋的,还在用那种线套,用线号机打出来的配线漂亮多了

网友K(2007-07-14):
你的总电源呢,PLC靠进强电很威险,你的输入输出继电器为什默不用集成的

网友L:
从美观上应该是不错的,还有几点你没有注意到:

1:安全问题,PLC作为一个贵重元件不要和控制变压器和断路器放在一起;

电柜的默认规则是强电在上面,弱电在下面,高热量的在上面,低热量的在下面。这个规则不能忘。

2:布线问题也没有考虑到;如何减少柜内耗材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A:
多谢大家给宝贵的意见.

网友M:
应该放宽的,太挤了不便于散热,也不便于维修!

网友N:
还行,说的过去

网友O(2007-12-22):
不错!要知道真正动手时就没说的那么轻松了!

网友P(2008-01-25):
有这个技术我就好了

网友Q:
PLC安装最好离变压器、接触器远点,如果发生线圈短路着把小火,嘿嘿,PLC可就完了。我见到过PLC在变压器上方被火损坏过。。。。

网友R(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S:
排列方面还得再巧利一下,这样好象不大美观

网友T:
楼上的讲的都挻好的,我的感觉也是这个控制箱太小了一些的呀,如果再大一些,宽松一些,效果也就会更好些了

网友U:
配电柜应该好散热, 尤其是PLC! 应该给点空间~

放在下面,比较好一些 ~

网友V:
有点挤,总的来说还好,有空间的话,变压器装在最底下

网友W:
很专业啦,谢谢分享

网友X:
继电器应该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