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灯闪烁问题

楼主(2007-05-30):
本人是一位出学者,想要设计用PLC控制灯的闪烁,主要有常亮\不同频率闪烁等.该如何实现,用什么型号PLC比较适用.谢谢

网友A:
??:(jksdzs)[??]???????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3014182421244.jpg[/upload]

貌似是Plc就能实现吧

上图 改变 T0 T1 就可实现改变频率

PS 用的是三菱FX系列 图看不清的,可以点下,在新窗口打开,就能看清了

金币拿来!

网友B:
hehe wo dong dong ?????????

网友C(2009-10-15):
这个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