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改个小程序,谢谢帮忙

楼主(2007-05-30):
SIEMENS S7-200系列模拟量算法程序,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 ,温度传感器为1-5V 对应温度为-30-70度,此算法程序如下:
LD SM0.0
MOVW AIW0, VW2012
MOVD &VB2012, AC1
MOVW *AC1, VW2024
DIV +320, VD2022
MUL +10, VD2020
DIV +320, VD2020
MOVW VW2022, VW2026
MOVW +0, VW2022
MUL +10, VD2022
+I VW2024, VW2026
-I +300, VW2026
MOVW VW2026, *AC2

如果我要求是温度传感器是4-20ma,对应温度是10-50度。请高手修改下谢谢,或者s7-200重新编个谢谢拉。

网友A:
简单啦 没问题

网友B:
那请高手改好了,恢复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