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一个对于技术人员使用的帖子

楼主(2007-05-31):
对于学生来说,也许只要有关于PLC,步进电机,组态等的资料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个工作以后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些到不是真正重要的了,对于实际中,什么最重要,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工控产品的控制效果和价格,也就是所谓的性价比。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把每种工控产品都了解清楚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一个回车就上去了,还没有写完呢,现在接下去写,呵呵。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把每种工控产品都了解清楚,我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的产品价格。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西门子的变频器和惠风的变频器相比,控制效果其实差距很小。只是品牌效应的关系,以及检修维护的周密性不一样,所以价格差距很大。如果这个变频器使用的地方在控制系统中作用不是很关键,也就是说(设备损耗很严重的地方)。那么是不是用便宜一点的更经济实惠些呢?但是这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怎么样的产品才是便宜的呢,现在很多的代理商给出的价格都有太大的水分。怎么去掉一部分,让自己不至于成为冤大头。这让人很郁闷。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好,所以希望大家都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只要大家都真心实意的,也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

比如:我知道这个产品在重庆的价格,我就压缩的发在论坛里面,或者其他什么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大家都发上来。以供大家选择的时候做个参考。

网友A:
??:(luokaijin)????????????????...

我收集到的几种产品的价格,呵呵[upload=rar]viewFile.asp?ID=1041[/upload]

网友B:
不错,顶上,希望楼主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A:
 谢谢大家支持啊,我公司现在要建新的生产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把资料传上来看看,呵呵

网友C:
看不懂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