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ETP7不能解决授权

楼主(2007-06-09):
我的电脑装:STEP7_V53及SP2_CHN官方中文版推荐.ISO
装好后重启运行提示:
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closed.
以前我也是在我的电脑上装这个软件的,可以解决这个授权问题.但这次我安装可能是我的安装方法不对,但我试了好多次也不对.我以前在本论坛上看过安装的注意事项,但我现在总是找不到,希望大家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吧,我试了好多了都不正确.

网友A:
请版主帮我看下吧,我以前在本论坛看到过有安装注意事项的,但现在总是找不到.知道的也给我说一下吧

网友B:
我也下载了,安装没问题的,按中文版安装就OK了!

网友A:
那我也在再试一次了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版主:以前我在论坛看到过有安装注意事项的,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能否告诉我那安装注意事项在哪里呢

网友A:
谁帮我看一下要怎样解决吧

网友A:
谢谢大家我下了个授权给搞好了

网友C:
我用了,好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D:
上网求一个授权,下载装入即可。

我使用正常是V5.3哦。

网友E:
我用V5.4!

网友A:
我也是乱搞,搞好的

网友F(2007-07-24):
我下得也是v5.3中文版的,可只有14天试用期,过后就打不开了,我想请问下大家怎么才能更改授权,让程序正常运行呢?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STEP7没授权其实没什么很大的关系,西门子的软件是有点不好.我以前多开了几次就可以打开了.反正这道理说不清楚..我用的是5.4的  祝你好运了!!

网友H(2008-01-12):
哪儿有授权下载呀?

网友I:
在下载中心下载授权软件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