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不能通信

楼主(2007-06-10):
各位高手:小弟是初学者。由于电脑上无RS232串口。所以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数据线。但不能通信。我的PC/PPI电缆是好的。求教如何解决。我的EMIL是veigei007@sina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10 19:30:51编辑过]

网友A:
通常这种数据线还是不能用的 这种线的信号还是模拟的(好像是这样)

要用PCMCIA卡转232才能用

网友B:
有一点,你这个需要安装驱动,安装完驱动后会虚拟一个串口出来,你在选择通讯接口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虚拟的COM口

网友C:
??:(veigei007)usb?rs232????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小弟在此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