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5000金币讨论两个基本的梯型图

楼主(2007-06-12):
工作中遇到下面两个梯型图,其中一个有可能使你的系统不稳定,请大家讨论一下!有金币赠送的哦! 此题目虽然简单可以让你理解PLC正真的工作原理 [upload=gif]UploadFile/200761213535852876.gif[/upload] 讨论很久,很多网友询问答案,这里公布一下: A图是不稳定的,B图是稳定的 原因是无论在PLC或者是继电器控制中,永远是线圈先动作,并且是通过线圈来关闭节点。 A图中是先断计时器的节点,在断线圈,这就造成线圈没有完全断电,从而产生振荡。这一点在PLC中不明显,但如果行数一多,就会出现问题,主要表现是线圈无法复位或置位。如果是继电器控制,那结果更明显,直接产生振荡,不信回去接线试试!所以线圈是被迫关断。 B图中是先关断线圈再关闭节点,节点完全没有再导通的可能性,所以线圈是强制关断。

网友A:
新手老手一起来!

网友B:
第一个第一行,好象是一个互锁,第二行怎么看不太清楚,是个常开加个延时吗?

网友C: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在继电器回路中不稳定是很明显的,梯形图中由于编译性或解释性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D:
??:(yezianna001)????????,??????...

我的一点想法
按PLC的扫描,两段程序在X001导通时(导通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A,B运行无差异,1秒钟后,A图中的Y0001断开,
B图中Y0001也断开,但是B图中的T001还会计时1秒钟,如果第二次X001导通时,恰好T001的时间到了,会导致Y001不能闭合,从而使系统不稳定。
所以B不稳定
请指正

网友E:
个人观点: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0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0不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我隐约的记得: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用的是B图的方法,而班里的同学用的是A图的方法编的,老师就说这样可能会不稳定的>

网友E:
不好意思 Y0应该是Y1 T0换T1

网友F: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loveplc)?5000????????????

貌似LOVEPLC要加强论坛的人气啊

A,B两图在一个扫描周期元件执行顺序如图

[upload=gif]UploadFile/2007613033522497.gif[/upload]
A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表示接通,不关心常闭还是常开,只考虑状态)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这样回复到初始状态

B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 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OFF Y1OUT OFF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回到初始状态,比A图多用了一个扫描周期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X1按下超过1S 那么

A图Y1OUT将ON 1S OFF一个扫描周期,反复循环

B图Y1OUT只ON 1S

我估计loveplc不是做一个闪烁电路,如果是闪烁电路的话就不用那个OR Y1了

那如果不是闪烁电路,

我的结论是B图稳定,不会因为X1的长时间按下而导致Y1有输出

说的不对请各位高手抽我,说对了。。。 管理员你要给金币!

网友H:
我记得我回复过这个帖子的呀。

假设X001一直为ON,A图T001动作后的第1个扫描周期Y001为OFF,第2个扫描又为ON。T001重新计时,一直重复循环至X001为OFF。而B图不存在上述问题。我个人觉得B图可靠。

假设X001是个微分信号,AB两图功能一样

网友A:
??:(verynet2005)??:(loveplc)?5000???...

以下是引用verynet2005在2007-6-13 1:07:00的发言:

貌似LOVEPLC要加强论坛的人气啊

A,B两图在一个扫描周期元件执行顺序如图

[upload=gif]UploadFile/2007613033522497.gif[/upload]
A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表示接通,不关心常闭还是常开,只考虑状态)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这样回复到初始状态

B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 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OFF Y1OUT OFF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回到初始状态,比A图多用了一个扫描周期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X1按下超过1S 那么

A图Y1OUT将ON 1S OFF一个扫描周期,反复循环

B图Y1OUT只ON 1S

我估计loveplc不是做一个闪烁电路,如果是闪烁电路的话就不用那个OR Y1了

那如果不是闪烁电路,

我的结论是B图稳定,不会因为X1的长时间按下而导致Y1有输出

说的不对请各位高手抽我,说对了。。。 管理员你要给金币!

给你了200金币,我写的确实不是闪烁电路回路,而是延时复位,老兄的分析结果确实对了,A图会产生反复循环,使其产生自振,B图稳定。
但是两图中影像稳定性的不是“X1的长时间按下”。

网友I: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两个图的中心点是X001是一个什么样的按扭

按下去的时间是多长

还有Y001是用来控制什么的

按逻辑思维来讲上面11楼讲得好长细了但是在实际中可能会有别的意外情况

这是我个人意见

多多指教

对了我也想拿一条题目来讨论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J:
七楼的说得对,

网友K:
a图当XOO1长期按下时,则Y001、T001长期接通。

b图当XOO1长期按下时,则T001长期接通,而Y001在1S后而会断开,只有在XOO1断开,下次再按XOO1下时,Y001才会再接通1S后而断开

网友K:
a图当XOO1长期按下时,则Y001、T001长期接通。

b图当XOO1长期按下时,则T001长期接通,而Y001在1S后而会断开,只有在XOO1断开,下次再按XOO1下时,Y001才会再接通1S后而断开。

则b图稳定,而过到理想的目的。不知是否正确,请指点

网友A:
这里说明白的一点是和x001没有关系的

网友L:
两个都有问题 这么简单

网友M:
两个都没问题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ym96669)????A??????????...

以下是引用ym96669在2007-6-15 19:58:00的发言:

我觉得是A图啊

我回去再考虑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为什么相同的程序结果

只是元件号变了一下,一个正常另一个不正常

而且用指令表编的程和用梯形图编的同一个程序,一模一样,指令都是一样的,但是用指令表变的就出错,我编的是步进加顺控,一个送料+机械手和物料分拣的流水线

简单的东西要是弄懂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网友N:
版主出的题,我的理解A图不稳定。

A图:每次X1信号的输入时间有讲究,若要使输出稳定延时1秒后断开,X1信号输入时间必须小于1秒。若大于一秒则输出会1秒计时后断一下又输出,这样的程序使Y1输出不稳定。在正常的设备中编程必须考虑到使用者使用时的多样性,象A图不能正常使用。

B图:每次X1信号输入时间不管长或短,输出都能在延时1秒后停止输出Y1。

网友O:
A:当X001接通,进入扫描周期,Y001线圈闭合,T1延时一秒后断开,但是,输出Y001自锁成功...这个没有问题..

B:当X001接通,进入扫描周期,T1延时一秒断开,T1常闭也随之断开,Y001无法输出...这个是错的。

不好意思啊,,初学~~~

网友P:
??:(hnjsy)??????????????,?X1?...

以下是引用hnjsy在2007-6-12 20:51:00的发言: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对头,就是我想说的啊。

网友Q:
本人初学者,只是说说本人的理解,同时也想要点金币,毕竟金币少的话有挺多的限制。

楼主只给出两个图,并没有说明用途,那答案可能是不同的。

首先,拿我在上学时老师常让我们编的彩灯(闪耀)来说吧。

如果X1为按钮,这时两的图的功能时相同的。(接通时间为1S)

如果X1为连续接通的话,那因为有Y1的自锁, a图会出现闪耀。b图因为T1始终的接通的状态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

如果是别的功能那还有另一种答案。

X1为连续接通

a图,因为Y1和T1同时的通断,这时Y1会出现通电1S,断开这样的循环。

b图,Y1在接通1S后断开,等待T1的复位。

不知道分析的对错,各位高手多指点。

网友R:
A是稳定的
B不稳定

网友S:
我的观点:

A图:XOO1启动Y001,同时启动Y001,t001到时断开,同时断开Y001,TOO1同时清零

B图:XOO1启动Y001,同时启动Y001,断开TOO1,断开YOO1,TOO1清零。

网友A:
??:(plczhou)?????,????A?????A...

以下是引用plczhou在2007-6-19 21:35:00的发言:

版主出的题,我的理解A图不稳定。

A图:每次X1信号的输入时间有讲究,若要使输出稳定延时1秒后断开,X1信号输入时间必须小于1秒。若大于一秒则输出会1秒计时后断一下又输出,这样的程序使Y1输出不稳定。在正常的设备中编程必须考虑到使用者使用时的多样性,象A图不能正常使用。

B图:每次X1信号输入时间不管长或短,输出都能在延时1秒后停止输出Y1。

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很抱歉与X1没有关系

网友T:
没看出什么问题,好像B图T1的复位时间比A图长了一个周期!!

网友U:
第一个还可以,第二个就不是很稳定了,我在学习软件里面试过,经常会不动作,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软件的问题

网友V:
个人愚见,A图在X1接通的情况下,Y1有信号输出并自锁,T1线圈导通,T1延时1S后断开了Y1,同时也复归了T1。而B图在Y1输出和断开信号方面与A图相同,只是在T1定时器扫描周期方面有所差异。B图在T1常闭触点断开后比A图多扫描了一个周期。

我个人认为B图是稳定的

网友W:
??:(loveplc)?5000????????????

A不稳定!!!A就是一个相当于脉冲的信号嘛!!而B呢?1秒后就段开了啊 !没有在让Y1在通点因为T一直都在得电,而A呢?就是1秒的脉冲信号,要说不稳定就是A了!!T定时到1秒后,就又段开了,A又可以得电,就这样循环!!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X:
七楼分析很透彻...

网友Y:
从形式看t001是y001断开的理由,从图形来看,显然是a图不太正确。

网友Z:
在X1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个靠自己的复位来完成动作,有些不稳定,第二个在T1时间到后,断开Y1的输出,应该稳定些,没问题吧

网友AA:
很明显图B比较稳定,不管主令电器X1是否始终ON,Y1在1秒之后都会断电OFF

网友AA:
但是,有一点要补充,图B在软件上编程时,

ld x1

or y1

out t1 k10

ld t1

out y1

这样才会正确,

网友AB:
??:(ailihua)??:(loveplc)?5000?????...

以下是引用ailihua在2007-6-25 16:07:00的发言:

A不稳定!!!A就是一个相当于脉冲的信号嘛!!而B呢?1秒后就段开了啊 !没有在让Y1在通点因为T一直都在得电,而A呢?就是1秒的脉冲信号,要说不稳定就是A了!!T定时到1秒后,就又段开了,A又可以得电,就这样循环!!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你说的没错,我在plc上试了一下,a图就是一个脉冲信号,间隔相当短,应该是a不稳定吧

而b图不管x1信号有多长时间,y1都在1s后断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5 16:32:54编辑过]

网友AC:
很明显图B要晚一个扫描周期呀

网友AD:
按plc的工作原理,梯形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输出的结果是先存储在输出寄存器中,在第二个图中,当计时器响应时,常闭触点断开,假如这时程序刚好执行到第二行,从输出寄存器中读入信号,而使Y001触点仍然闭合,从而计时器重新计时,使程序陷入死循环,导致系统不稳定了啦!

一点个人的看法,多多指教啊!

网友AE:
??:(loveplc)?5000????????????

7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F(2007-07-14):
有该是图B不稳定,第一个扫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 第二个扫描时输出就变为跳动了,有该是介于1S和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一直在不断的打开闭合,这样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G:
??:(loveplc)?5000????????????

以下是引用loveplc在2007-6-12 0:10:00的发言:

工作中遇到下面两个梯型图,其中一个有可能使你的系统不稳定,请大家讨论一下!有金币赠送的哦!

此题目虽然简单可以让你理解PLC正真的工作原理

[upload=gif]UploadFile/200761213535852876.gif[/upload]

我不是PLC专业编程人员,词语中有外行的话请指正.
按PLC的扫描,A,B梯形图在X001导通时,A,B图y001和T001同时导流,1秒钟后,AB两梯形图
中的Y0001断开,此处无差异.
区别在于AB两梯形图中的T001断开时间.

A图中的T001断开时间与Y001相同,为1S.

B图中的T001断开时间=Y001断开时间(1S)+PLC扫描到T001接点断开的时间

A图稳定,B图不稳定.

网友AH:
Solution A has some problem and Solution B is OK

网友AI:
B 是正确的逻辑

网友AJ:
Drawing B can work well than drawing A because after drawing A run for first time then problem will start occur with timer 1 (T1).

网友AK:
A B图中X1常闭久些,你会发现A 不稳定

网友AK:
X1按得久些,你会发现A不稳定

网友AL:
大家讨论很激烈啊..学习了

网友AM:
稳定性差不多

只不过第二种稍好一点

网友AM:
第一种Y1一直循环

第二种Y1只要满足一次就需要手工操作一次

网友AN:
大家讨论了这么多了.答案也基本一致,楼主不公布答案莫?

网友AO:
受教受教!

网友AP:
如果x1按下超过1s:a 图t1定时器1s会自动复位,y1断开,一扫描周期后如果X1未断开 y1又输出, y1 输出会不稳定!

b图 不会!!

个人见解!

网友AP:
??:(hnjsy)??????????????,?X1?...

a不稳定 如果x1输入超过1s y1输出就不稳定!

网友AQ(2007-08-13):
如果X001 ON的时间小于T001的设置时间,a、b动作是一样的!

如果X001 ON的时间大于T001的设置时间,a是不稳定的,会出现Y001闪烁的现象(X001始终ON);b到时间把Y001断开(X001始终ON),相比较而言b是比较稳定的。

时序图见楼下:

网友AQ:
a时序图

X001   <1秒     >1秒

Y001   1秒   1秒   1秒
1scan

网友AQ:
b时序图

X001   <1秒     >1秒

Y001   1秒   1秒

网友AR:
大家分析的很有道理,学习!

网友AS: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可以正常工作,稳定性好于第2个。

第2个格式就已经错误了,程序转换以后可以正常工,作稳定性差,速度慢。

网友AT:
应该A不稳啊,PLC有扫描滞后,很显然在A中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AU:
晕了,我记的好象说是A比较稳定,到底是那一种啊?高手指点了

网友AV:
可是我看如果在输入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两个图工作方式不一样怎么有可比性呢?

说错了高手别笑哦!

网友AW:
??:(hnjsy)??????????????,?X1?...

以下是引用hnjsy在2007-6-12 20:51:00的发言: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同意。

网友AX:
按我们继电器线路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在梯形图语法上出错.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Y:
a图会使我们系统不稳定
当X1接通到断开的时间很长或时间不定的话,
Y1就会交替的ON/OFF
斑竹很有心那。

网友AZ:
个人观点:

假如X001是一个脉冲信号,B图当Y001断开,而T001还在扫描周期内的时候,X001接通将不起作用,所以B图不稳定;

假如X001是一个连续信号,B图则更加不稳定,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B图不稳定,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Z:
A图是很稳定的,A图程序本来就是一个跳灯程序,本来的就是闪烁的,哪来的不稳定,时间长短没有意义,而B图时间长短就出来不一样的结果,所以B图不稳定

网友BA: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BB(2007-09-17):
两个都可以用,没有一个不稳定的,都是在1秒钟后断开

网友BC:
我认为B图是稳定的,按照图中所画,应该是用T001的常闭点去控制Y001,而非用Y001去控制T001,A图中计时到即复位T001,B图中为Y001失电动作后复位T001

网友BD:
本人觉得a图不稳定,那要看输入扫描时间多少了.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对请资深者评点.

网友BE:
不考虑其它的问题,Y1在1秒之后都会断电OFF,管理员我说对了没有,对了,可要给我金币啊。哈哈

网友BF:
大家说了那么多,那个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BG:
b图不稳定!!

网友BH:
稳定性不同而已,功能差不多.

网友BI:
我认为B图是稳定的

网友BJ:
A程序正确,B程序存在语法上的错误!!!!!!!!!

网友AQ:
如果X001 ON的时间在1秒以下,a,b图的功能是一样的,1秒后Y001断开!

如果X001 ON的时间在1秒以上,a图是不稳定的,b图是稳定的!

网友BK:
我感觉俩个图的意思一样 不知对不对 请指正 谢谢

网友BL:
看完了所有的回复,我觉得我们这里高手真是多啊,真向你们学习了。不过我要在这里说一点我的看法,楼主在这里面一再的强调不把X1考虑进去,我觉得如果不考虑X1进去这个电路就没意义了,在所有人的回复当中大家提到最多的是扫描时间和扫描顺序,我觉得在不考虑到相对精确的控制的话可以不考虑扫描时间和顺序,但一定要考虑X1接通的时间,因为这里面有一个X1,而X1又是主要控制,他接通的时间长短决定了输出的稳定性(针对A图来说),如果A图X1改为上升沿接通,在非精确控制电路里使用的话稳定性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此电路应该考虑X1进去。初学者的一点建议,可能偏离了话题,但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请高手指点。向高手学习,继续关注此贴。

网友BM:
如果a图中的X1一直常闭,那个Y1是以1秒开,一个PLC扫描周期关的脉冲输出,

----- ----- ----- -----

-- - - -

如果是X1是脉冲信号输入,那又要另外分析,如果从肉眼来看的话,两个的输出没有区别,但是按PLC内部执行的话,B图中Y1的输出要比A图中Y1的输出慢一个扫描周期停止输出。

个人的一点看法,望高手指点

网友BN:
?5000???????????????

首先:从扫描周期讨论

假设图A,B分别载入相同的PLC中运行,X01闭合时间<1秒且>1个扫描周期.X01同时闭和

A图

此时则1秒到达前1周期 状态:X01开 Y1闭 Y1自锁闭 T1开

1秒到达时1周期 状态:X01开 Y1闭 Y1自锁闭 T1闭

1秒到达后1周期 状态:X01开 Y1开 Y1自锁闭 T1开

1秒到达后2周期 状态:X01开 Y1开 Y1自锁开 T1开

B图

此时则1秒到达前1周期 状态:X01开 Y1闭 Y1自锁闭 T1开

1秒到达时1周期 状态:X01开 Y1闭 Y1自锁闭 T1闭

1秒到达后1周期 状态:X01开 Y1开 Y1自锁闭 T1闭

1秒到达后2周期 状态:X01开 Y1开 Y1自锁开 T1开

可以看出B图中T1多1个扫描周期闭合

其次:从指令表中看B图要用7步而A图只用5步

本次只讨论\"X01闭合时间<1秒且>1个扫描周期\"时段

本人的一点看法 望给指正

本人邮箱 qiao-teng@163.com

谢谢大家

网友BN:
从本人前一个讨论看

\" X01闭合时间<1秒且>1个扫描周期\"时 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本人以实验过没有发现问题

综合的讲我认为A图较好

最后讨论X0<1个扫描周期:从程序扫描顺序看只要PLC的输入映像区的X0映像位能置位,即可启动程序.但这样是不稳定的,应避免的,

X01闭合时间>1秒时无意义

本人的一点看法 望给指正

本人邮箱 qiao-teng@163.com

谢谢大家

网友BO(2007-10-22):
这里面有一个X1,而X1又是主要控制,他接通的时间长短决定了输出的稳定性。b图在x1接通大于1秒时会稳定的断开y0

而a图在x1接通大于1秒时会会出现y0的输出不稳定。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观点!竞争线路在外部继电器线路是很明显的,在PLC里扫描时间是短,竞争还是存在的.

网友BP:
两个梯形图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自保持1S输出.以上两个我都有写过,好像没什么问题.但现在看来,第二个程序可能会比较不稳定.谢谢!

网友BQ(2007-11-21):
顶顶顶,都是高人

网友BR:
A图是一个振荡电路,B图会工作不稳定

网友BS:
新手上路 请多关照

网友BT:
我个人认为B图是稳定的;A图是不稳定的;而且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U:
要根据情况而定,我认为如果X001闭合时间大于1秒我认为用第二种较好,可以达到延时断开目的,而X001闭合时间小于1秒我认为第一种较好这样响应较快。

网友BV:
A图:一 X001 ON T001 OFF Y001 OUT ON T001 OUT ON

二 Y001 ON T001不到1秒 Y001 OUT OFF

三 Y001 ON TT001到1秒 Y001 OUT ON

四 YOO1 ON T001 OFF T001 OUT ON

结果:二.三.四让Y001产生循环,不停的通断使PLC内部继电器损坏.

B图:一 X001 ON T001 OFF Y001 OUT ON

二 X001 ON T001 OUT ON

三 Y001 ON T001 OUT ON

四 Y001 ON T001 1秒以内 Y001 OUT OFF

五 Y001 ON T001 1秒以内 Y001 OUT ON

结果:三.四.五决定Y001延时1秒变OFF

网友BW:
以下是引用yezianna001在2007-6-12 15:44:00的发言: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同意此看法!!

网友BX:
第一个只是让Y1启动1秒而已,应该系统稳定把。第二个不怎么样。

网友BY:
在plc中这两个梯形图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Z:
?????

我认为,图b的方案比较稳定

网友CA(2007-12-22):
这个很明显,A行,B会不稳定。A是同时复位,B是Y1先复位,才导致TO复位,

网友CB:
两个程序都能实现,延时断电功能,

但B程序的要用栈指令,不符合程序优化的原则,y001与自欺欺人T001不同时复位,会有时间误差,使系统不稳定,

见笑了

网友CC:
这个题的目的关键是这个T10上,一个1秒的时间,在X0接通超过一秒时,B图可能出现不稳定

个人观点

网友CD:
第一个是个带计时器的互锁程序,第二个是瞬间程序

网友CE:
A图要分两种情况1.按钮按下去的时间来定如果按下去长时间,Y01会形成循环闭合

2.按钮时间不超过1S,Y01只完成一次循环

B图只出现A图2中的情况。

造成系统不稳定要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F:
这个梯形图有自保,我认为T1的作用就是延时复位Y1及这个自保回路。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a回路在T1 ON的一个扫描周期内复位Y1,因T1在长闭点后,T1长闭点动作有些许延时,可能造成Y1不能复位的情况,另外若X1一直ON,则Y1会交替ON,则不能实现应有的动作,所以a回路可能不稳定。

b定会实现延时复位Y1及整个自保回路的功能。

所以认为a不稳定。

网友CG:
我认为你是为了做在X001为1时一个循环的脉冲的话用程序A,如果只是单纯的做在X001为1时一个定时脉冲时用程序B。A程序是在前题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无数个脉冲,脉冲间隔是10S,脉冲宽是程序的扫描时长。B程序是在前题条件成立的情况下产生一脉冲宽10S的一次脉冲。

网友CH:
两个都是典型的启-保-停电路。a:当T001的常开触点接通时,输出线圈Y001马上断开。b:当T001的常开触点接通时,输出线圈Y001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应该b会使系统不稳定,因为b不能即时控制。

网友CI:
鉴定如下:A图如果X0按住时间超过1秒则Y0不能断开,不能达到电路如期的效果,B图则能实现Y0一秒断开功能。综上述A图有不稳定因素。

网友CJ:
这里其实是长按住X1和短按住X1存在的区别

新学不久请指导谢谢

网友CJ:
主要是X1导通时间长短的不一样导致两者的不一样

网友:
哈哈,应该是第二对的 撒。第一个延时将Y001复归了,而第二个就像楼上哪位大侠所説的自锁作用。

网友CK:
应该是b图比较稳定吧 就是一个延时输出的电路啊 就是不知道T001是不是断电清零的计数器

a图中程序自己把计数器清零会不会与系统自己断电清零有什么干扰啊

一般来说 每个计数器应该只用一次比较好的吧、

我是菜鸟 还没有入门呢 呵呵

网友CL(2008-01-21):
这个应该很简单,a应该是不稳定,因为它不间断的断开 闭合;b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M:
???PLC????,PLC????????

A图正常,B图不稳定,受扫描周期影响Y1会时通时断。

网友CN:
这两个图要看用在什么情况下了,一般来说,第二种是一种常规的比较稳定的做法.第一种有时候有的特定情况却要用到的.

网友CO(2008-02-21):
我的想法和7楼一样A较稳定B不稳定

网友:
t001换t1

网友CP: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

网友CQ:
支持10楼.说得好.\"\"\"\"

网友CR:
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S:
b图应比较稳定.当x1闭合时间大于t1时间时,a图中y1是处于通,断,通,断状态.b图不会出现该情况.

网友CT:
第一个好用付合PLC点接触应用

网友CU:
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CV:
第二个稳定 当X0通电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其稳定性 个人见解

网友CW:
你好啊!我的看法是,2个图都可以,但是b图要比A图来的好,因为PLC是扫描的,B图要不A图动作的时间快,而且稳定性好.

网友CX: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网友AQ:
a图不稳定

b图稳定

网友CY(2008-03-23):
个人观点: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0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0不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网友CY:
\"发贴心情\"
顶顶顶,都是高人\"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CY: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0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0不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网友CZ:
B工作不稳定

网友:
就程序来说,在要求不高的场合b也可以,但动作比a慢了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
当然是B图的稳定了.两段程序的功能都有机会实现,最大的区别在于X1的接通时间上,A图的话,引起不稳定是X1的接通时间大过计时时间,就有机会让输出接通大于一次.而B图的话,就算一直让X1接通,输出也只是通一次.

网友:
A图一定会不行,而不是稳定问题,出错是必然的.PLC反映速度快,跟本断不开

网友:
LD X0OR YOANI X1OR X1OR Y0这个电路也是同理,行不通,Y0在X1按下时一样会自锁,即使在Y0自锁电路后加了一个X1的常闭点,好像是不会自锁,其实不然

网友:
LD X0OR YOANI X1OR X1OUT Y0更正一下

网友:
a和b有区别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用三菱PLC编写,a程序是没问题的,这个程序我经常用,程序功能是Y吸合后达到延时断开的目的,而b程序是有问题的,Y吸合后将不能断开,只有PLC进入停止后再运行才可以.

网友:
刚才的b程序说错了,应该是y无法正常吸合.

网友:
如果你是似懂非懂你就用第二个,如果你常搞程序一定会用第一个

网友:
X1接通的条件不同输出有天渊之别,若果X1为连续导通时,A图Y1就会得到一秒一个脉冲信号输出,可以用在计数或计时;B图Y1一秒之后就断开了,直至X1断开T1复位,X1再接通Y1才有输出.就看你使用的用途而决定稳定与否.

网友:
A 有问题, B -OK[em01]

网友:
同意7F的观点,如果程序操作周期短容易出现非预期动作,如果总体程序大的话,到时候连寻找都不方便

网友:
不就是差了一个扫描周期吗?相对来说第二个可使输出更稳定。

网友:
当x1的闭合时间在K10时间之内的时候两个程序没有区别,但是时间超过的话,第一次个程序变成连续输出,二第二个程序可以实现时间控制。

网友:
怎么换了,,都是一样的额了

网友:
用梯形图表示好象A图标准一点。

网友:
是延时的顺序不同吧

网友:
第一个是延时10MS自动断开第2个是当x001接通时Y0 亮10MS后断开一下再亮再10MS后断开再亮

网友:
那有资料下.

网友:
这题挺有意思坛里要多点类似的讨论就有意义了程序重要的还是看设计目的

网友:
   我大概觉得是这样的:   图一中的程序能正常按照PLC内部的顺序运行,I/O点正常进入输入映像区,再进行CPU计算,再输出到输出映像区,再到输出端子。就是一个延时1S再切断Y001的延时程序。这样比较安全,因为程序能同时切断T1和Y1。   而图二中所示的呢,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就是在T1时间到后Y1输出为0了,这时呢T1在这个扫描周期还是为1的,如果在程序的其它地方用到有关T1的时候,在时间的先后次序上就行考虑是否有影响到的地方

网友:
??:(loveplc)?5000????????????

与吾心有戚戚然。

网友:
第二个不稳定,停下来后,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没有断开,一定时间后又会重新计时,如此循环反复下去!

网友:
   我是刚刚接触PLC的大学生,我想在这上面找到提高自己的方法   其实第一个和第二的最后结果都差不多,如果X001是一个脉冲信号,定时器到时间后都会关断,如果X001是一个保持信号,那也用不着Y001的自锁,那样的话,第一个电路就成了一个闪烁电路;第一个电路是直接用定时器直接关闭Y001和本身,第二个电路是通过Y001间接给自己清零的.

网友:
?2?????

我觉得第2个图好像是有错误

网友:
很好的一个讨论,有很大的争义,人人分识,

网友:
500金币很有吸引力,美滋滋的,回去偷着乐吧!!!!!!!!!!!!!!!

网友:
b图不稳定,两图都是互锁加定时器,但b图要等到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
第一个梯形图如果X0是长信号不要求Y0是脉冲输出的话他是不稳定的。第二个是稳定的,是以X0控制做一次脉冲信号输出。

网友:
虽然简单还是不大懂啊,学习学习~~~~~~~

网友:
按照plc周期扫描的原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肯定是第二个图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因为它要到时间继电器到时间后的第二个周期才会动作

网友:
很有启发谢了.

网友:
第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第二个当定时器时间到的时候T001动作Y001不得电,T001不能被复位无法进行下一个定时循环,T001处于长得电状态,所以第二个电路无法工作。我用的西门子S7-300我是新手不知说的对不对还望指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8 10:57:53编辑过]

网友:
两个都一样,都是一秒断开

网友: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运用,第二个是一个类似于报警灯,间隔一定的时候闪一下.纯属个人见解啊,不同的PLC,功能是不同的,我是按照西门子PLC考虑的

网友:
小弟不是很懂,那为教下

网友:
怎么学呢

网友:
没人叫就难了啊

网友:
实践是真理的最好的老师.大家在实验室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工作中遇到下面两个梯型图,其中一个有可能使你的系统不稳定,请大家讨论一下!有金币赠送的哦!此题目虽然简单可以让你理解PLC正真的工作原理
<a href=\"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3_3712_1.html#\" fg=\"Flashget://W0ZMQVNIR0VUXWh0dHA6Ly93d3cucGxjanMuY29tL2Jicy9zaG93aW1nLmFzcD9Cb2FyZElEPTQzJmZpbGVuYW1lPTIwMDc2MTIxMzUzNTg1Mjg3Ni5naWZbRkxBU0hHRVRd&2187\">[快车下载]:
b图是稳定的,y001输出当为x001通时通一个周期断一个周期,x001断时延迟一个周期后断开a图不稳定,y001输出在x001通时和a图一样,但当x001断开时会出现不稳定

网友:
以上说的,有不正确的请指教

网友:
B图稳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9 11:59:04编辑过]

网友:
??:(loveplc)?5000????????????

这个是PLC中的编写的延时断开型继电器的用法!a.当X1接通时,Y1自锁接通,T1接通,10S后,T1动作,Y1断开。这个程序比较稳定。b.当X1接通时,Y1自锁接通,T1也接通,10S后,T1动作,Y1断开。虽然看上去工作过和一样,但是,第一,写PLC程序时,一般不会像第二种程序,这样写会延长PLC的扫描时间,并且从梯形图上看,第二种方法没有第一种方法容易理解。所以说,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好的,第二种方法一般不会釆用。

网友:
你说的也是对的,但看要用在哪方面,如何用。如果想把T1当做一个延时断开型时间继电器用,就用a图。但是如果X1的通断频率比较高请不要用a图。

网友DA:
有正确答案吗 谁给介绍下 我们需要精益求精。

网友DB:
两个图都没问题,问题是楼主要完成什么要的功能???

从a b两图看,两图y1的输出取决与 x0和t1 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原因:x0一直得电:a图:就是一个标准的闪烁电路 b图 y1输出(时间10)后断开必须x0断开在得电y1才工作.

如果一定要说那个稳定,本人认为a图稳定,b图编程应该在检讨.

网友DC:
本人认为B图和A图相比 B图更好

网友DD:
a 中可能出现刚扫描完T001的常闭触点,T001便到时动作,下一个扫描周期时T001已复位,并无扫描到触点的打开,导致输出无改变。

b中T001比其常闭早一个扫描周期,不会出现a的情况。

网友DE:
1> a图t1靠自身b接点off复位,b图则靠x1和y1的a接点同时都为off时复位,

2> b图y1能接通1秒后自动断开,如x1长时间接通则t1不能复位,只有断开x1一下再接通时y1又重复接通1秒后又自动断开的动作,而a图y1会定时1秒接通后又复位,如x1长时间接通则会出现1秒接通1个扫描周期断开的闪烁,

3> b图稳定,a图在使用继电器型输出方式时可能在过度期会出现继电器抖动造成系统不稳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16 1:36:57编辑过]

网友DF:
看了好多楼上的分析。。版主都说不关x1的事了。。。。不过我也没看出到底哪里不稳定。。坐等高人了

网友DE:
b图的t1的复位不与其自身触点发生直接关系,至少与其触点动作有两个扫描周期的间隔,稳定,但a图t1的复位由其自身b触点off实现,这样就有可能造成软元件映像区内t1触点的自激振荡,使系统不稳定。

网友DG:
本人认为B是比较有保证的切断,

网友DH:
如果X001常闭则A图Y001闪烁,B图Y001先通延时后一直处于断开状态。

如果X001接通一下而后断开则A图Y001只闪烁一次后一直处于断开状态,B图Y001也是闪烁一次后一直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DI:
我的观点,唯一不同就是当1s计时快到时,x1有输入且时间较长,a图y1会有输出;而b图y1不会有输出,因为t1还在继续计时。

网友DJ:
A 图当X001闭合Y1输出一秒后停止,过一秒后又接通。工作在振荡状态!

B 图当X001闭合Y1输出一秒后停止,T1不清零Y1也不输出。所以工作不稳定!!

网友DK:
以下是引用fanxiaojin在2007-6-12 16:50:00的发言:
我的一点想法
按PLC的扫描,两段程序在X001导通时(导通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A,B运行无差异,1秒钟后,A图中的Y0001断开,
B图中Y0001也断开,但是B图中的T001还会计时1秒钟,如果第二次X001导通时,恰好T001的时间到了,会导致Y001不能闭合,从而使系统不稳定。
所以B不稳定
请指正

同意!!!!

以下是我的截图(模拟)

[upload=jpg,plc.jpg]UploadFile/2008-4/200842120391780073.jpg[/upload]

网友DL:
a图的时间会复位.b图就不会.b图在关断y001后是继续计时,对y001失去控制.即x001闭合一下后,y001实现自锁,1秒到时,y001断开,而时间T继续计时,当x001再次闭合一下时,y001再也不会停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21 21:42:38编辑过]

网友DM(2008-04-23):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0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0不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我隐约的记得: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用的是B图的方法,而班里的同学用的是A图的方法编的,老师就说这样可能会不稳定的>

网友DN:
我认为第二个稳定,因为第二个有明显的先后断开顺序,不会误动作

网友DO:
a、图会引起不稳定

网友DP:
通过这个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DQ:
B不稳定

网友DR:
我认为电路是否稳定在于TOO1定时时间是否在XOO1闭合时间之外对于A图:如果定时时间<X001(闭合时间)电路是稳定的,当XOO1(闭合时间>TOO1定时时间,电路将处于周期断开闭合状态.B:图因为定时器在自身触点之前故对定时器不产生影响,在XOO1(闭合时间)>定时时间,虽然TOO1常闭已断,定时计数不会复零电路处于稳定的断开壮态.结论:B稳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4-27 17:32:31编辑过]

网友DS:
A图可能会使系统不稳定,在A图中T001定时时间到时T001的B接点断开,Y001断开同时又把T001复位,由于PLC工作于循环扫描方式,则T001的B接点只断开一个扫描周期,当X001导通时间大于T001的设定值时Y001也只断开一个扫描周期。显然这不我们所希望的。

在B图中T001定时时间到时T001的B接点断开,T001不复位,当X001导通时间大于T001的设定值时不会出现A图的情况。所以B图是稳定的。

网友DT:
理论分析加实践监控

网友DU:
第一个在定时切断的时候,回把Y输出继续开动,第2个不会,第一个不是很安全,有类似闪烁跳跃的现象发生

网友DU: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反正,定时器会给自己复位掉

网友DV:
应该是A图比较稳定 B图可能会导致Y001没有熄灭 T001到定时时间也许就不会复位 从而导致Y001不熄灭 个人的一点观点

[

网友DW: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社会怪胎\\桌面

这样不行么?

网友DX:
a稳定,x001再次接通与t延时时间到发生冲突。

网友DY:
上面的可以循环计时

下面的不能

网友DZ:
个人觉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硬件上-----将“X001”设置为“按钮”的话 A图相对比较稳定,Y001的输出控制更加精确! T001也可以在定时时间到的时候,自动RESET。

特别是控制MOTOR动作的时候。

网友EA:
A不稳定,X输入时间长时Y将输出1秒然后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然后再输出1秒,再断开....一直循环直到X断开后,输出最后一个1秒的输出。
B稳定,不管X输入时间长短,Y将得到稳定的一个1秒的输出。

网友EB:
以下是引用fanxiaojin在2007-6-12 16:50:00的发言:
我的一点想法
按PLC的扫描,两段程序在X001导通时(导通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A,B运行无差异,1秒钟后,A图中的Y0001断开,
B图中Y0001也断开,但是B图中的T001还会计时1秒钟,如果第二次X001导通时,恰好T001的时间到了,会导致Y001不能闭合,从而使系统不稳定。
所以B不稳定
请指正

我认为这位兄弟所说的有点点问题,我的分析如下

A图是大家一般所使用的.

B图用得少,还有部分软件将这种梯形图视为错误图形.

当X01闭合时,T01,Y01开始工作,当1s后,Y01断开,T01在下次扫描后才会断开.如果如其所说的\"第二次X001导通时,恰好T001的时间到\" 那也就是说在1s内两次导通X001,如果这样,那A图中不是也不能导通Y001吗?原因是PLC的扫描一般都少于1S,也就是说,在T01时间到之前就已经进行了第二次扫描,所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太正确.

两个图唯一差别在于 如果X01是一个自锁开关,那么按下X01后:A图会隙导通Y01 1s时间后,才断开Y01如此反复;

B图则会在导通过一次Y01后一直断开Y01.

如果X01是轻触开关的话,则两者的功用相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4 15:51:09编辑过]

网友AC:
很简单的问题呀?A图不能保证Y0在延时1秒后断开,B图就能保证1秒后Y0断开,

网友AC:
补充一下,如果X0压下的时间小于1秒,则两图的功能相同.当X0的压下时间大于1秒时,A图的Y0就不会在1秒后断开,而是在第N个1秒后断开,B图则能始终保证在X0压下后开始计时,1秒后准确断开.

网友EC:
我觉得第一种情况肯定会导致不稳定,因为如果是在输入X1常ON的情况下,Y1看起来会以1秒的脉冲通断。但是实际当中,会导致Y1断不开;而第二种情况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当输入X1ON(常不常ON无所谓)时,Y1输出并自锁一秒后T1动作停止输出Y1。如果此时,X1为常ON,T1保持,则Y1不再输出。如果X1此时OFF后再转为ON,Y1将重新开始输出一秒。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7 23:24:58编辑过]

网友ED:
以下是引用dacro在2007-6-13 8:47:00的发言:

我记得我回复过这个帖子的呀。

假设X001一直为ON,A图T001动作后的第1个扫描周期Y001为OFF,第2个扫描又为ON。T001重新计时,一直重复循环至X001为OFF。而B图不存在上述问题。我个人觉得B图可靠。

假设X001是个微分信号,AB两图功能一样

X001用微分就ok了.........

网友EE(2008-06-12):
领教了

大家踊跃参加讨论,让小弟长了见识.

小弟愚见,B图比A图稳定.

网友EF:
A图:X1接通后,Y1每隔一秒接通一次

B图:X1接通,Y1接通一秒后断开

学习中...

网友EG(2008-07-18):
第一个应该是断电延时

网友EH:
这是两个定时停止电路,a图是X001点动启动后Y001自锁后T001延时K10后YOO1停止,也就是如果给X001有一个上升沿的信号,那Y001就可启动并延时K10后停止。能正常工作。

B图是存在稳定性不好的,原因是从PLC的工作模式是循环扫描执行指令,有不能完成定时断开Y001 的可能性。不知回答正确否,请楼主指正。

网友EI(2008-08-17):
这道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就会有两个结论

1X1做为启动〈让X1闭合一下后断开〉时;这两个电路原理就一样〈Y1工作1秒后断开都没稳定可言;其中还有一 个条件X1小于1

2X1做为切换开关时;上面的电路就变成了闪烁电路〈不稳定〉;下面的电路就是1秒后断开

还听高手高见。

网友EJ:
这么灰色啊?

网友EK(2008-09-24):
那要具体看X01的给定是什么样的了

如果是一直给定即工作时X01一直处于长闭,则a图是一个:Y01输出为1秒动作一次

b图则是Y01输出1秒后切断输出

若给定是一个瞬时信号,则a图和b图都会一直有输出,前提条件是输入信号的保持时间不能超过1秒

所以说2个图都不够稳定

网友EL:
结果如何,谁能拿到金币??????????

网友EM(2008-12-23):
两个图在X001接通时间小于1S时,都可以完成既定功能,而接通时间大于1S+一扫描周期时情况就不同了;此时B图是不能及时断开T001的,何时断开与X001接通时间有关.而A图则会在一周期后再接通,实际中可能会不能稳定完成控制功能.要完成这种功能,工业控制中一般都是先用X001产生个脉冲,再通过Y001保持,就可以了.比如工程中的常用的一键多功能的按键触发\\滤波\\设置等都可能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EN(2009-02-21):
我觉得B可能造成不稳定。

网友EO(2009-04-13):
若程序的本意是在X001为ON后,Y001立即为ON,过1秒后Y001自动断开且不会自动接通。则a图不稳定b图是稳定的。

因为a图中,若X001为ON的时间超过1秒,则可能使Y001在过1秒断开后又很快自动重新接通,不符合上述本意。而b图中则能有效保证Y001在过1秒后可靠断开。

网友EP:
直观的看第二个不稳定

网友EQ(2009-05-23):
本例要看x001是顺动还是带自锁的,

如瞬动则两例对y0001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带自锁则第一例为延时的点动输出

第二例为延时停止输出。

网友ER:
当X1置ON时间小于T1设定值,A与B都对,当X1置ON时间大于等于T1设定值时,对于A,Y1会出现闪烁,而B不会.
具体要看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ES: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因为T1秒断开Y后在由Y断开T。

网友ET:
A????,B???

梯形图应该是反映X0接通后,输出Y1自锁保持,再通过T0延时断开吧.

本人在PLC做了实验,当X0接通后能正常断开时,两个梯形图都正常,即Y1能通过T0延时释放;

但当X0接通后不能断开时,则A图中的Y1是一直输出的;但B图中的Y1还是能通过TO延时释放;

所以A梯形图有存在工作不稳定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应该是PLC工作扫描元件顺序引起的.

网友EU:
两段程序,都不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解释之:

A程序:是一个循环语句,当X1常通时,T1自动循环计时,以每秒的时间段来导通Y1,Y1此时为自保,通过常闭的T1控制,这种方式可以作类似的报警灯闪烁程序。

B程序:是一次延时导通程序,当X1通,此时T1为不通,Y1输出线圈为通,并且通过T1自保。此时T1开始计时,计时到,则T1为通,T1通的话,那么Y1就常闭了,除非当X1从ON状态至OFF状态,再直ON状态,才会重新计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9 18:11:27编辑过]

网友EV:
从视觉上只看结果,基本看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但是CPU扫描处理上却走的不同的过程,第一个,就有是个简单的程序扫描,第二个有个读栈的处理。第二个的时间继电器T001的断开要比第一个稍延迟点。

网友EW:
b比a 晚断开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X:
正确方法应该是按B图编写梯形图.当X001保持为\"1\"状态的时间超过定时器的定时时间,A图中输出Y001会发生闪动输出,而B图不会.

网友EY:
本人覺得a圖可能會引起系統不穩定。

a圖相當於控制系統的營運\時間,定時時間到,y1還要工作一個掃描週期才斷開, 也許不斷開,

b圖,t1斷開後,定時器還要工作一個掃描週期y1才斷開。

這只是本人的一點淺\見,還請各位高手指點指點

网友EZ:
第一个按下X001超过一秒时会引起系统不稳定,因为Y001自保时T001到一秒时常闭点断开,又复位接通,那Y001断开又接通系统不稳定,第二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A:
我杂不懂呢,请指教

网友FB:
B?????

b工作不稳定。

网友FC: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1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1不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1 , 然后用Y1去把T1清零;

个人认为B图的稳定的;

网友FD:
很显然图A是有问题的,当X001接通时间超过T001计时时间,Y001就会断开后有接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而图B是我们常用的写法,没有问题。

网友FE:
想怎样啊,按下x1,y1亮,延时1s,y1断开!

网友FE:
两的图在这样情况下没有是区别嘛

网友FF:
这个程序的要完成的功能很明显,就是让Y001实现一个1秒钟上升沿脉冲

a的缺点很明显,X001接通时间小于1秒,则程序执行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X001接通时间大于1秒,Y001一秒钟后断开,过一个扫描周期后又吸合,一秒钟后又断开,然后一个扫描周期后又吸合,如此反复。
在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完成“吸合-断开-再吸合“,这对PLC输出,尤其是所连接的负载伤害极大,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程序。
b是正确程序,不管X001接通时间长短,Y001都只产生一个1秒钟上升沿脉冲。

顺便贪婪的问一句,还有金币吗?

网友FG:
Y001怎么两个线圈,重了吧

网友FH:
请问各位,下面这个《天塔之光控制》的梯形图怎么读??怎么解释??

网友FI:
个人认为:a图稳定, 在控制电路的设计或编制程序时,应该经常会用到这样的启停。

网友FJ:
当然是A了.请楼主加深难度吧.

网友FK:
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网友FL:
从PLC工作原理上看,第一个会使系统不稳定,第二个比较完整,符合PLC工作原理。

网友FM:
很明显的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把T0清零了,这样Y0不一定能断开;

而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B图稳定;

网友FN:
还用问吗?第二个肯定不行?

网友FO:
我的想法 按PLC的扫描,两段程序在X001导通时间不大于一个扫描周期,A,B运行无差异,1秒钟后,A图中的Y0001断开, B图中Y0001也断开,在X001导通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时,B图中的T001计时1秒钟Y0001断开,A图中的T001计时1秒钟Y0001断开一次,从而使Y0001输出不稳定。所以A不稳定 请指正

网友FP:
看了你们的分析,的确学了不少 学校学的太浅了……

网友FQ:
貌似一样!!!可2!!有点多事!可能不稳定

网友FR:
A 图不稳定,输入X1 1S以上时 ,Y1不断开

网友FS(2009-06-22):
后面那个梯形图在我们的编程中一般不太出现的啊?。。。。。。

西门子工程师都进来啊。。。!

PLC 技术交流社区QQ群:89961585

网友FT:
我是个对PLC一点不懂的人.可现在非常想学这块东西..请问你们谁可以教我吗.联系15068085150

网友FU:
从工艺的角度讲,应该是设备启动后或同时延时断开(A),而不是启动按钮按下后,设备延时断开(B)

网友FV:
让我这个新手来说一说:首先确定的是A图会照成不稳定,B图是正确的编法。A图会产生的效果的,Y0不停的闪烁及断开又接上,如此往复。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线圈输出T1计时是的电路接在软元件T1后,PLC扫描周期内识别错误。

网友FW:
按逐步扫描来看,第一次是存在问题,当时间到达后,又把时间清除掉,如果开关这个时候继续有按,Y001即会输出

网友FX:
按plc的工作原理,梯形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输出的结果是先存储在输出寄存器中,在第二个图中,当计时器响应时,常闭触点断开,假如这时程序刚好执行到第二行,从输出寄存器中读入信号,而使Y001触点仍然闭合,从而计时器重新计时,使程序陷入死循环,导致系统不稳定了啦!

网友FY:
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FZ:
这个让我们知道了 plc的扫描周期 和存储方法

a是不稳定的 t0总是在第二个扫描周期得到了 确立 是0还是1的逻辑 如果下面还有c图的话 拿就是a b不稳定了

网友GA:
同意10楼的观点!

B图应该能稳定一点……

网友GB:
图a中:工作分为两个状态.

1.当X0置1少于1S时(小于T0的动作时间),YO自锁并接通定时器T0,当T0计时到1S时断开Y0自锁.并清零.

结论:当X0动作周期少于1S时,或在1秒内动作N次,Y0只动作1S.

2. 当X0置1大于1S时(大于T0的动作时间),Y0自锁并接通T0,当T0计时到时则断开Y0自锁,T0计时清零,程序回到了动作前的状态,由于X0是一直接通的,所以Y0的断开时间只是PLC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从而再次执行上面的过程,直到X0断开.

结论:当X0动作周期大于1S时,Y0的动作为动作1S,断开一周期,再动作1S,再断开一周期,这样反复循环,直到X0断开并执行最后一个动作周理.

图b中:工作分为两个状态.

1.当X0置1小于1S时,动作跟图a的动作是一样.结论也一样,在这里不多说了.

2.当X0置1大于1S时(大于T0的动作时间),Y0自锁并接通T0,当T0计时到时则断开Y0自锁,但T0计时并没有清从而会继续断开Y0,使Y0无法接通.

结论:无论X0接通多长时间Y0只动作1S..

以上两个梯形图,不会引起什么不稳定,而是各有各的用处,在实际编写中我也常有上面两个程序.

以上是我分析的结论,请多多指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5 10:54:33编辑过]

网友GC:
A:当常开触点X001=1 ;常闭触点T001=1(保持原有状态);线圈Y001=1”同时,定时器线圈T001 K10= 1 Y001自锁,同时,T001定时;

当定时时间t=K10”时,定时器线圈T001 K10输出,即T001=0”;线圈Y001=0”,同时定时器线圈T001 K10=0”;取消自锁;

如果常开触点X001为阶跃信号,则梯形图的“其它部分”保持为原来状态。

如果常开触点X001为长“1信号时,则线圈Y001、定时器线圈T001 K10、常开触点Y001做周期为T的“矩形波”,其中T= K10+t(△tT001动作时间)。

B当常开触点X001=1 ;常闭触点T001=1(保持原有状态),线圈Y001=1”,同时,定时器线圈T001 K10= 1 Y001自锁,同时,T001定时;

当定时时间t=K10”时,定时器线圈T001 K10输出,即T001=0”;线圈Y001=0”;取消自锁;

如果常开触点X001为阶跃信号,则梯形图的“其它部分”保持为原来状态。

如果常开触点X001为长“1”信号时,定时线圈T001 K10始终为“1”,常闭触点T001保持断开状态;线圈Y001=0”。(注意:当定时器控制逻辑行为一个“上升沿”时开始工作,若定时器控制逻辑行保持接通状态,则其触点动作保持,直至控制逻辑行断开,各个触点复位)。

注意:每一个分号“;”表示一个动作步骤。

网友GC:
所以B可能是错的

网友GD:
a不稳定 PLC工作时先采集输入-程序编译-输出刷新 这么一个过程,a是t控制输出,b是输出控制t,所以a稳定

网友GD:
b稳定 打错了

网友GE:
我认为B图正确,A图工作不稳定.

1.因为B图当X001=1时,Y001=1,且定时器T001工作,时间到Y001=0,T001也失电,工作正常.

2.而A图定时器到时其本身与Y001同时掉电易引起不稳定.

网友GF:
支持7楼的朋友

网友GG:
我新来的,送我两个吧,以后这就是我常来的地方了

网友FN:
当然是第二个不稳定了

网友GH:
本人赞成第一个方案,当Y1接通后自锁,并开始定时,时间到把Y1断开,并使定时器自身也复位,貌似无异常。

而第二个方案,定时器只断开Y1并没没有使自身复位,若X1为开关一直接通状态,可能对其控制会有影响。

以上本人拙见。。。

网友GI(2009-07-22):
到底金币悬赏了没有啊?

A图是不稳定的。B图是稳定的。很简单的原理嘛。。

A图的时间继电器是接在自身反串后的,当XO接通,Y0输出,同时自锁。但T0计时到点,串联点T0断开,导致计时器T0也断开,计时器断开后串联点T0又自动接通,这样会使Y0一闪一闪的。

网友GJ:
a图个是互锁,按X1到1秒后,Y1断开,X1如果不到到1秒,那Y1的输出就跟着X1的时间。B图不比较稳定,可也会出问题,当T1导通的时候,那么Y1就再也导通不了,除非断电或变成编程模式。 请大家检验。

网友GK:
这2个图是对于X0而言,头1个在1个X0=1信号下,可以多次闪动,形成闪烁。第2个在X0=1下Y0只闪动1次,逻辑上都正确。

网友GL:
第一个为延时1秒断开电路,同时定时器线圈断电;第二个也为延时1秒断开电路,但定时器线圈带电

网友GM:
看似很深奥啊

网友GN:
1、我认为a,写得比较好,因为他不用进栈,从而减少内部处理

2、然后他们响应相差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GO:
同意楼上的

网友GP:
本人认为A图不稳定,因为按照继电器的动作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A图中时间继电器T1动作完马上闭合, 继电器Y1可能来不及反应而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从而不能达到要求.

   (本人一点浅见~~)

网友GQ:
现在回答还来得及么?

很明显 对于 Y001,后面的电路还会用到.

第一次按下 X001时,两个电路的工作功能是一样的.

但当定时器记数值满的时候就不同了,

对于A ,能保证 X001与定时器同时断开,但是 B图就不能保证了

因此B 图的工作不稳定

网友:
因为楼主给图时没说具体用途。如果一般的开关信号控制的话,我觉得第二个图有问题。

现假设X01是按下就放开而不是一直按着,第二个图在定时器到达1s,如果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按下X01的话使定时器继续定时会造成Y01无法闭合的情况,而第一个图不会。

网友GR:
?????

我觉得:B程序不稳定(前提是A、B中X1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ON-OFF,如不是,两个都不可能完全稳定,这个就是时序问题了)

理由:A程序中,Y1在T1接通后的一个扫描后断开,同时依次复位了T1

而:

B程序中,Y1在T1接通后的一个扫描后断开,但在断开Y1的这个扫描周期里,按照PLC扫描顺序(从下到下)是先断开Y1后再复位T1,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网友GS:
我个人认为B图不稳定,差别在于安X1的时间,如果B图X1接通时间过长会导致T01失去作用

网友GT:
我是新手,看了各位的解答很受启发,我觉得楼主发的图B应该是我修改后的图样,这样可能比较好看一点,楼主写的程序X001不用考虑长时间触发,X001的触发时间是大于PLC扫描周期而小于一秒,不可能是长时间触发,如果X001长时间触发就没必要再用Y001的长开来闭锁电路,楼主也说了他写的是延时断开的电路,在X001瞬时触发的基础上两个电路都能工作,但A图可能造成Y001不能断开,T001的断开是受系统时间影响,T001的断开同时也把自己的状态归零,如果断开的时间是系统刚刚扫描过此T001所在行的状态(几率事件)就会造成在下一个周期Y001和T001再次启动(X001没有触发的情况下),而B图由于T001动作不能归零本身的状态所以比A图稳定。[upload=gif,showimg.gif]UploadFile/2009-8/20098914122360347.gif[/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9 14:14:26编辑过]

网友: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a图比B图稳定

网友GU:
此梯形图中,还可以考虑X001是长信号、还是短信号,从这里出发分析得: 1、若X001为长信号:a图中线圈Y001收到的为1S的脉冲信号(也可以说是死循环)如果Y001是步进电机,结果会很糟糕,严重影响电机寿命;可以认为a是不稳定的; 对于b图,则线圈Y001接通1S后失电,为稳定的。 2、若x001为短信号:a图中线圈Y001带电不稳定,处于临界脉冲,应考虑各个器件的响应时间而定,总之呢,a图不稳定; 对于b图,则当x001由off-on时,y001带电并自锁,延时1S后自动断开,当输入信号X001再次由off-on时,可实现y001带电并自锁,执行操作1S。 总体说来,我认为对梯形图的分析应结合实际,加深印象,为以后解决工程实际打下基础!! 请朋友指正!!

网友GV:
我认为b图不稳定。

网友GW:
此题很模糊,如果定时器是为1S定时器,分两种情况:

如X0信号小于1秒

A图:Q0.0输出时间为1S

B图:Q0.0输出时间为1S

如X0信号为连续

A图:Q0.0输出1S后会断开,再输出1S后又会断开,不断循环~~~~~

B图:Q0.0只能输出1S。

最终个人结果,B图要比A图稳定!

网友GX:
第一个是延时时间到 了以后先断开T1的常闭再同时断开Y1和T1。

第二个是延时时间到 了以后先断开T1的常闭,Y1断电,先断开自保再断开T1.

网友GY:
我觉得要看X0的输入信号了,如果X0是脉冲的话,第一个就是一秒一跳,不过就是跳一次就完了,不会再跳了,因为Y0也变成了0. 第二个应该也一样的. 不过是在X0到来时,如果,计时同时结束时,可能对第二个回路产生麻烦,有可能丢失一次.

网友GZ:
A图是时间继电器到时后Y001失电断开,因T001和Y001线圈并联会影响PLC工作稳定,有时Y001不会失电断开。

B图是时间继电器到时后Y001失电断开,自锁断开T001失电复位,必须重按X001才能使Y001得电闭合,设计比A轶闻稳定。

网友HA(2009-08-22):
看上去A B 两图工作结果都一样。A图的确点是T1的常闭触点在T1 Y1线圈的前面,如果瞬间T1先Y1复位,T1触点闭合,

此时Y1 T1继续工作。而B图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HB: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应该是B不稳定,在B图中在程序要判断T001常闭点的时候,也几乎是同时要启动定时器的时候,在PLC中CPU执行各种指令时,所用的机器周期不同,假如是先开T001再判断T001的常闭点,Y001就不能输出不了,而A就不会这样,要是按照梯形图的分析方法,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那么把B图(T001 K10)在画上面,T001和Y001在画下面,又会怎样呢?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请勿见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3 1:44:35编辑过]

网友HC:
a跟b 我个人认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想要达到的控制目的,其实a跟b是有区别的。

a很明显,如果X1一直on 那Y0就会输出,T0开始延时 时间到以后把Y0切断 同时把T0也复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程序如果换成电路图的话看起来就比较明显。

b应该没有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 我个人认为a相对为b来说的话会不稳定。

网友HD:
第一个在X1点动接通后Y1、T1同时工作Y1辅助接通自锁,T1开始延时 当时间=设定值时T1常闭转变为开路,回路断开,Y1、T1同时失效,T1同时恢复接通状态,有可能引起Y1再次接通,Y1有可能出间歇的接通、断开,当X1处以接通壮态时,Y1会出现间歇接通、断开,而第二个在T1常闭断开时,Y1先失效,而T1此时尚未失效,还是处于断开状态,不会出现反复接通的现象,个人认为第二图会比第一图稳定。

网友HE:
2个不同点就是定时器的触发信号不同,第一个断开后就不在计时了,断开了,第2个会以定时周期开关切换。。

网友HF:
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

网友HG:
初步看上去两个图的功能一致,但从程序扫描周期分析,两图略有不同。若A、B都通上电时, B图中的定时器会先于A图中的定时器工作一个扫描周期,当程序运行1S后,B图中的Y1会立即 断电,故程序稳定;而A图中的Y1会到程序运行到1S后的下一个周期到来时才断电,故A图不太 稳定。 个人意见,请参考!

网友HH:
a和b都对,只不过b更好一点,还是要看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HI:
现在的编程中都是用的A图方法 但是B图会比A图晚度少时间断开呢

网友HJ:
不太清楚,是新手,学习下

网友HK:
[??]

学生认为图bT1断开时间滞后 图aT1.

网友HL:
第一个图会比较稳定,第二个图会不稳定,因为PLC扫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次扫描的,上一行的扫描结果作为下一行的输入

网友HM:
第一个一秒的频闪,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反复一秒频闪。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计时一秒。

网友HN:
B如果X1不OFF那T1不能复位.且B的T1应在第一行,语法有误.

网友: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O:
那个我们学习用的是第一种的他的原理我还有点搞不懂呢,我感觉第一种会1秒的时候闪一下!!第二种的话x1接通后.t1 1s后断开y1也断开.

网友HP:
很显然,第二个梯形图没法工作。pc的输出线圈(软继电器)应该在最右侧。 图画错了。。

网友HQ:
延时和互锁偶有重叠?

网友HR:
我认为a图较b图稳定。两图实现的功能一样,但是b图中t1计时一秒后常闭断开,y1停止运行,y1停止运行到常开复位中间有个时间,从而导致再闭合x1时t1可能还未清零。a图是利用t1自己给自己清零,不会存在b图的问题,请指正,谢谢。

网友HS:
得分两种情况

A:当X001接通后就断开的话两图功能完全相同。

B:当X001一直为接通的话A图中T001计时时间到后,T001常闭点断开使T001计时器复位同时T001常闭点再次闭合,Y001断开的瞬间再次接通形成一个脉冲发生器;B图中当X001一直接通时T001计时时间到后,T001常闭点断开但T001计时器不会复位所以T001常闭点就一直断开了,计时器会一直计时下去,Y001计时时间一到就一直为断开状态了。

网友HT:
我第一段程序会出现当定时器到达计时的瞬间,按下X001,Y001和T001会出现瞬间的不响应。

网友HU:
b的定时器比a定时器清零玩一个周期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HV:
我觉得:

当x1按下时间小于1s时,a和b的输出y1是一样的;

当x1按下时间大于1s时,a结构会反复输出y1,b就不会~~~

网友HW:
大家好,我是PLC出学者,我个人认为:a图和b图都是同一时间通电,不过就是断开的时候,a图要比b图在客观上要快几微秒了,纯属个人蠢见请各位老师多指教

网友HX:
根据定时器的精度有关

网友HY(2009-09-21):
典型的延时停止程序. 如果启动开关正常(在10秒内断开), 两个都正确. 如果开关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断开. 第一个就成两闪烁电路. 第二个虽然在规定时间内断开了输出, 但Timer不能复位.

网友HZ:
本人觉得a中x001动作,y001动作,t1及时,1秒钟后y1,t1断开,造成y1误动作,b中不存在这种现象,b稳定

网友IA:
支持5楼说法

网友IB:
第一图:当X001输入大于T001的时间时,Y1输出是个闪烁的.PLC的扫描周期非常快,看上去,好像是一直亮.其实不是.

第二图:当X001输入大于T001的时间时,Y1输出只有T1时间.T001只有X001断开才能复位.不会像第一个那样T1可以自己复们自己.

如果X001输入小于T001时间,这个二图对Y001来说是一样.

网友IC:
b图显然不行。我认为大家应该考虑的是如果x1触点没有断开而一直处于on,那么b图的输出点会长通,计时器不起作用。a图的输出点就不会有输出,安全的很。

网友ID:
还能有金币吗

网友IE:
应该是B图不稳定

网友IF:
我认为,第一个A起到一个脉冲输出作用 B起到了输出后延时断开的作用

网友IG:
???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网友IH:
????????????

A图中由于定时器接在本身的常闭触点之后因此1S时间到后定时器本身也被复位,此时若X1导通则Y1将停很短很短时间后继续运行

因此A图不是稳定的

B图定时器接在本身的常闭触点之前即复位不是由定时器本身决定,因此就能够由Y1或者X1来决定

a、X1导通时间长,定时器不会被复位,Y1正常工作1s断开因此稳定

b、X1导通时间很短,Y1工作1S后其常开触点断开失电定时器亦失电因此稳定

综上所述 A有可能不稳定

B稳定到达延时断开的目的

网友II(2009-10-22):
B好像稳定的吧

网友IJ:
第二个图按下X1后有一个周期的接通,不合理

网友IK:
按PLC的扫描,两段程序在X001导通时(导通时间大于一个扫描周期),A,B运行无差异,1秒钟后,A图中的Y0001断开,
B图中Y0001也断开,但是B图中的T001还会计时1秒钟,如果第二次X001导通时,恰好T001的时间到了,会导致Y001不能闭合,从而使系统不稳定。
所以B不稳定

网友:
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 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 a图是X001→ Y001→ T001→ (Y001)→ (T001K10)→循环

b图X001→ Y001→ (T001k10)→ T001→ (Y001)→循环

网友BX: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IL:
学习了.

在此有一点小看法:

1)楼主既然说和X1的输入时间没关系,那么程序中就用信号上升沿来代替

2)PLC本身就有延时,其中就包括程序扫描时间的延时,B图中的程序会增加栈操作指令,扫描时间会延长

3)不考虑扫描周期的延时,定时器本身就有一定的精度,T的线圈输出与相应的触点动作之间有时间差,楼主给的两个程序中,触点的动作都落后于T线圈输出一个扫描周期,把线圈输出定为第一个扫描周期,那么触点动作就在第二个扫描周期中。按照CPU扫描顺序,在第二个扫描周期内,T的触点动作、输出线圈Y都会复位,第3个扫描周期里Y的自锁触点会复位。

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输入信号X1第二次出现的时刻很重要,如果正好出现在第二个扫描周期内,那么a图输出Y将复位一个扫描周期后再次接通,而b图Y复位后将不会接通。如果输入信号X1出现在第3个扫描周期以后,应该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感觉还是b图稳定,a图可能会出现断不了的现象。

一点愚见,坐等高手。

网友IM:
受教了 各位都是高手

网友IN:
我觉的大家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就看从那个解度去看了。

网友IO:
实际输入plc试一试看看是如何。。

网友IP:
我认为是b会出现不稳定,上面很多大哥已将原因作了祥细禅述,

网友IQ:
a图为Y1的自锁后的延时断开电路,b图相对来说就不一定稳定,有可能造成失控或是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还没有完成是要是按下X1的话,T1还会再次计时,就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或者说造成X1按下时失效。

不知对吗?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IR:
从程序上看,本意想实现当X001=1后Y001输出一定的脉冲宽度,在从A图如果X001始终为1,那么Y001在T001计时到后断开后将马上又产生输出,而B图则克服了上述问题,无论X001是点动还是长时间动作,Y001在T001计时到后将立断开。

网友IR:
A图存在Y001长时间动作可能,而B图取的是X001上升沿,Y001输出1秒后即断开,只有在当Y001断开后X001再次动作才会有输出,故B稳定

网友IS:
第2个比较稳定,都是互锁加延时,第一个当急停时需要延时才能停机,如果此时有运行的程序会有波动,第二个没这种情况

网友IT:
太简单的东西了,A不稳定

网友IU:
[??]

我觉的大家说的好像都有道理就看从那个解度去看了

同意上述观点。

网友IV:
?????????

当X1接通时间较T001短的时候,两个梯形图无分别,但当X1接通时间较T001长的时候,第二个梯形图中T001将不能复位,而T001不能复位Y将无法再次接通.第一个梯形图就不存在以上问题,不管X1接通时间长短,总能按T001所设定的时间进行通断Y001.

网友IW:
从输入X001下面并联输出常开触点自锁来看,输入为及时信号,我认为两个电路控制原理都一样,都是启动后到时自动断开电路,但如果X001是交替信号输入,这两个电路在控制原理上是有区别的,图A时间继电器能复位归零,但图B则不可以。从程序上来看,图a是正确的,但图B时间继电器T001接入点错误,应该直接连接在自锁触点后面。

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IX:
觉得应该是A图不稳定,正常情况下,两图都完成功能一样。当X001长期接通时,A图Y001经K10后断开,等下一扫苗时间到又接通,如此反复,B图Y001经K10后断开,由天T001作用不能再接通,能有效防止外部X001接点粘死后,Y001反复接通。

网友IY:
个人觉得A是对的,b有问题

网友IZ:
两个图的工作原理大至相同:

工作原理:X001按下, Y001置位并自锁,同时时间继电器T001延时1秒后置位,将Y001复位了.

a图与b图的不同点: 在于X001开关,是复位式还是自锁式的, 如果X001是复位式的,那这两个电路图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X001开关是自锁式的,那两个电路图的输出结果就不同了,当X001押下自锁:A图结果是Y001置位后经过1秒后复位,又立即置

位,这样不停地重复. B图结果是Y001置位经过1秒后即复位,Y001的下一次的置位就要X001复位后再置位后,Y001才能再置位了.

以上是本人对这两个电路图的理解,请指教!

网友JA(2009-11-23):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JB:
帖子太多,只看了前几张。

七楼分析得很好!

但不知道版主到底是何意思?为什么老是强调和X1无关呢?如果X1的通电时间小于T1的设定时间,两个程序运行结果相同;如果X1的通电时间大于T1的设定时间,则A图中Y1中断一个扫描周期后继续保持ON,T1重新开始计时,而B图Y1和T1都停止。

怎么就和X1无关了呢?

网友JC:
本人是个初学者,感觉两个图要是简单考虑功能一样,但是主要看你控制的是什么电路,假如说你X001是按下去一直通还是按一下瞬时间右断了,呵呵,要根据被实际控制的电路去采用..............

网友JD:
我认为第2个比第1个要好,它考虑到了正常按按钮可能超过1秒,第2个Y0仅动作1次,而第1个Y0可能不停的动作。

网友JE:
[??]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可能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而b图,y1断开后,定时器还要工作一个扫描周期才断开。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浅见,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JE:
[??]

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不一样的,但是按照PLC的循环扫描工作方式来分析,本人觉得b图会引起系统不稳定。a图相当于控制系统的运行时间,定时时间到,y1和t1都断开,

网友JF:
!呵呵~!!我觉得具体需要@!

不过A是有问题的!@

网友JG:
我认为A图不稳定,如果X001接通时间超过1秒,由于T001使Y001接通1秒断开后再次接通

B图不一样,当X001接通时间超过1秒时Y001接通1秒后断开,由于T001在X001接通的情况下一直为接通,所以Y001不会再接通

网友JH:
第一段是在X001接通时Y001按通,T001通1S后常闭点断开使Y001断,同时T001线圈失电其常闭点重新合上重新开始延时,即Y001产生是脉冲为1S的方波;

第二梯形图是当X001接通后立即接通Y001,同时T001计时,T001计时1S后断开Y001,即使X001接通后Y001接通1S后就断开.

网友JI:
a图在T0断开的时候的同时也把T0清零了,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Y0不能断开;

b图 就是先断开Y0 , 然后用Y0去把T0清零;

网友JJ:
a图如果x001置1时间超过t001的时间y001会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但b图会不执行输出。

网友JK:
ftp ???

那位大哥晓得 为什么 ftp 连不起啊?

网友JJ:
两个图功能差不多,a图会比b图的y001多一个扫描周期。但x001闭合时间超过t001的1秒时间,a图会发生混乱,y001输出会抖动

网友:
第一个图可以使定时器初始化,第二个不可以。

网友JL:
梯形图 b工作不稳定

网友JM:
这是个点动控制模式

网友JN: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简单的说B图的T001输出可能会影响到Y001的输出状态~~

网友JO:
我做个b是稳定的,a是不稳定的

网友JO:
我做过这个例子a图为出现反复动作,b图就不会反复动作,等到时间到就断开了,要从新按按钮后再会动作,所以我感觉b图比较稳定

网友JP:
我认为第二个一个好!

网友JQ:
如果x1输入信号的保持时间小于T1. a 和b 的效果完全一样。

如果x1输入信号的保持时间大于等于T1(一个周期时间), 那么a 程序的T1会继续计时一个周期(两次计时,而b程序的T1只有一次计时

猜想x1不可能是一个持续输入信号,y1 如果是一个动作, 从安全角度考虑,b程序会比较安全

网友JR:
第二个有可能不稳定.

a 图中当T001定时时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中Y0001和T001同时断开.

b 图中plc先要进栈运算,再出栈.当T001定时时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时因为Y0001常开是通的,当进栈运算时还是置1,T001线圈还通电,要到再下一周期Y0001和T001才同时断开.

网友JS:
a图不稳定,因为在X001在闭合期间时,T001延时计时器动作,Y001立即断开同时T001也断开,接着Y001又导通,T001也动作,随着每一次扫描周期,Y001不停的以很高的频率闭合断开,造成输出很不稳定。

b图相对稳定,当K10时间设定大于X001的脉冲时间,则X001每一次上升延动作,Y001瞬间闭合一次。当K10时间设定小于X001的脉冲时间,当X001闭合,T001延时动作,Y001瞬间闭合有断开,T001计时到,Y001又瞬间闭合有断开,反复动作,直到X001断开位置。对b图整个X001动作,Y001根据T001计时器动作产生瞬间脉冲信号。

网友JT:
b稳定,A不稳定

网友JU:
A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表示接通,不关心常闭还是常开,只考虑状态)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这样回复到初始状态

B图

如果按下X1之后在1S内放开,那么当T1计时到达1S瞬间

Y1 ON T1 ON Y1OUT ON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N T1OFF Y1OUT OFF T1OUT ON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FF Y1OUT OFF T1OUT OFF

下一个周期

Y1 OFF T1 ON Y1OUT OFF T1OUT OFF 回到初始状态,比A图多用了一个扫描周期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X1按下超过1S 那么

A图Y1OUT将ON 1S OFF一个扫描周期,反复循环

B图Y1OUT只ON 1S

我估计loveplc不是做一个闪烁电路,如果是闪烁电路的话就不用那个OR Y1了

那如果不是闪烁电路,

我的结论是B图稳定,不会因为X1的长时间按下而导致Y1有输出

网友JV:
a不稳定,,因为按住X1时间大于1秒,Y001来回跳动,不能可靠工作

网友JW:
我是刚学不敢妄语,但我认为b要比a稳定,从梯形图看似乎都行但要是转为语句表达式就会出现语法错误。a中的时间会混乱。

网友JX:
上面一个稳定

网友JY:
我想要金币!

网友JY:
再顶赚金币

网友JZ:
我觉得B图稳定,我做过一次用T0长闭控制T0结果实际当中确没有实现.后来该用线圈Y0闭点控制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KA:
我也认为B方案的程序要稳定一些。一接通电时时间继电就开始计。不用通过自身的闭点。在时间一到时Y0断开,时间就开始断开了

网友KB:
怎么这么多人答错呢?

应该是B图比A图稳定。

理由:从逻辑上判断,A,B两图功能一样,都是按下X001使Y001输出一秒。

但是A图有冒险竞争关系,当一秒钟计时完后,T001线圈得电,使Y001线圈失电,

Y001常开触点断开,但T001为非积算型计时器,所以当T001再次得电时,T001

重新计时。此时若Y001断开不及时会使T001重新计时,y001线圈继续得点,所以

A图不稳定。 B图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当计时一秒后,Y001线圈先失电,然后

Y001自锁断开,从而T001不会再次得点。

网友KC:
显然是A稳定第1个X001按下1秒后T001清零可第2个纯在不一定可能

网友KD(2009-12-23):
是不是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程序;外加一个定时器,控制电机运行时间。

网友KE:
本人认为B图的工作状态比A稳定,我们的目的是使Y1在延时1秒后断开,如X1在延时期间又导通,Y1仍保持断开,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A会因为X1的干扰,产生不稳定现象。

网友KF:
感觉第二个不稳定些,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x1还有信号,t1没有复位

网友KG:
回复:(yezianna001)按我们的习惯分析,两个图的功能...

功能a中t1继电器接到自身的延时断触点上,由于

继电器及触约有10毫秒的动作延时。造成t1不能可靠断开而再次重新计时,周而复此,不能停止。

网友KH:
我觉得B梯形图要比A梯形图要稳定些,用仿真软件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KI:
我认为二个不稳定,第一个应该可以,T1普通定时器,但第二个,当T1时间到,刚断开时Y1,X1导通,

网友KJ:
第一个 很明显是一个延时断开线路,定时器的时间到了之后就会切断输出线圈,还有就是时间继电器 的计数也是清零,等待下一次的开始命令,重新计数,往返的一个过程。1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好像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扫描周期会长一点!

网友KK:
A图工作不稳,相当于脉冲信号,是循环的。

B图才是真正的工作控制图。

网友KL:
我的意见是:第一个延时断开,我不搞三菱不知道具体多少时间,但是第二个重复会出问题。

网友KM:
??

我觉得楼主的B图会使系统不稳定,当X0接通时,Y1不一定会接通。时间继电器T1的常闭点会断开,Y1断开,

网友KN:
我认真地琢磨了一番,我觉得A图会使得系统不稳定,我们把PLC的扫描速度放慢n倍来看,A图中,当T1满足条件略比扫描早一步的时候,T1瞬间动作而又复位了,从而使得Y1在此扫描周期中该动作而不动作;B图中T1则能保持住动作而使得Y1动作,Y1动作后再复位T1,个人见解,请指教。

网友KO:
A稳定 起保停电路,停是接通延时定时器 时间到 常闭立马断开

b不稳定 ,接通延时定时器与自身常闭出点并联,在X001 不动作前提下 定时器计算到本身最大值后清零才停止

此过程中 若X001又接通,造成Y001不正常工作

说b稳定的兄弟们 回去找本书看看去

网友:
???

如果点动X1那么两个图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长按X1的话,A图输出会不断闪动,B图到达K1的时间后,不会再有输出。两图有两种不同的输出结果,就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请指教,谢谢!
匿名 匿名| 2010-2-28 19:03:00
按设计原理分析a可能会工作不稳定,因为当输入001不能正常短开时,输出001将会反复通断.而b则不会,因为T1会保持稳态.这只是本人一点浅见,请师傅们指点.
匿名 匿名| 2010-3-1 01:28:00
按设计原理分析a可能会工作不稳定,因为当输入001不能正常短开时,输出001将会反复通断.而b则不会,因为T1会保持稳态.这只是本人一点浅见,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KP(2010-03-02):
为什么不单独加一个Y1 OUT T1那?

网友KQ:
07年讨论到10年,这个问题楼主估计都忘了``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只是不理解透彻的话很难想明白 重点不是这个梯形图用来做什么``不管是闪烁还是延时断开``A图都是不稳定的`` PLC程序有个扫描周期,计时器本身也是有个刷新时间的``PLC工作的时候是先把数据放到那个叫什么映象存储器的,再输出``如果凑巧的话``刚好扫描到Y001有输出的时候,而T001刚好是K10,由于PLC工作的方式会导致下一个扫描周期到A程序的时候,由于T001的断电复位到0,NC点闭合``但是这个时候Y001是保持吸合的``所以会多进行一次循环`` 由于本人不懂三菱PLC,没软件``所以只好写几句西门子s7-200的程序在后面`大家有条件的可以试试`` NET1:// LDN T32 TON T32,100 NET2:// LD T32 = Q0.0 这个程序也是不稳定的``原理和楼主的一样``是由于计时器刷新时间和PLC扫描周期的问题`如果TON记数到100的时候,PLC程序刚好扫描到NET2,那么Q0.0会闪一下``其他时候Q0。0是不动作的``虽然说这个几率很小``的确是会引起误动作的``大家可以找个S7-200的模拟软件试一下/ B图由于T001前面没有NC触点干扰,只有Y001有输出的话,T001就会一直保持状态,不会被置0`所以是稳定的``

网友KR:
A不稳定,B稳定

网友KS:
07年讨论到10年,这个问题楼主估计都忘了``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只是不理解透彻的话很难想明白 重点不是这个梯形图用来做什么``不管是闪烁还是延时断开``A图都是不稳定的`` PLC程序有个扫描周期,计时器本身也是有个刷新时间的``PLC工作的时候是先把数据放到那个叫什么映象存储器的,再输出``如果凑巧的话``刚好扫描到Y001有输出的时候,而T001刚好是K10,由于PLC工作的方式会导致下 geheime 发表于 2010-3-2 19:29:00
B图稳定,不信你回去接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KT:
个人观点:从PLC扫描周期看,A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KU:
无论在PLC或者是继电器控制中,永远是线圈先动作,并且是通过线圈来关闭节点

网友KV:
完全认可

如果 X1 常闭 T1点循环

网友KW:
a.b两条程序从执行结果上看基本上是一致,如果考虑PLC外围设备,从控制安全方面讲(PLC外部设备原因)区别就较大了,假设x1为一个“按钮”或一“位置开关”,如果损坏了处于常闭状态,那么a程序Y1执行的结果为“ON-oFF”重复动作,而b程序Y1则只执行一次“ON-OFF”。

网友KX:
覺得還是要看掃描時間的,掃描時間極短的話很容易出現不穩定 也贊成公布的答案

网友KY:
感谢斑竹~~ 小弟收益频多

网友KZ:
07年讨论到10年,这个问题楼主估计都忘了``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只是不理解透彻的话很难想明白 重点不是这个梯形图用来做什么``不管是闪烁还是延时断开``A图都是不稳定的`` PLC程序有个扫描周期,计时器本身也...... ji7890 发表于 2010-3-3 10:19:00
B图稳定,不信你回去接个继电器试试!  同意

网友LA:
我觉得B图可靠

网友LB:
A图时间到了就断开,互锁也没用。B图比较稳定。

网友(2010-04-04):
图中的t1 在b图中比在A图中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b 图优化一下可以和a图一样。

网友LC:
為什麼A圖看起來很穩定啊

网友LD:
A的梯形图会出现不规则的通断

网友LE:
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理解 要看到结果很简单 吧X1一直导通看输出结果 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网友LF(2010-05-12):
怎么第一个图有点看不懂哦?第二个图是计时器计到1s后就动作,T001常闭断开,Y001失电,使自锁Y001断开,从而整个线路失电,T001计时器断电。第一个图不是计时器计到1s后计时器和继电器都断电了吗?

网友LF:
第一个很明显象一个一秒的跳灯,当X1接通后Y1有信号出,T1时间到切断T1常闭,Y1,T1常闭切断,T1 也把自己复位,(这时X1还有信号的情况下),T1常闭又通了,又继续前面的动作,很显然是不稳定。 第2个X1有信号后Y1自锁到T1时间到后,Y1输出断开,应该没有问题。 awbwa 发表于 2010-4-6 20:43:00
噢,我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LG(2010-07-12):
我是初学的,不是太深,不过很有意思,分析分析

网友LH:
a,b两图 如果是继电器电路的话,b图比较稳定,因为是机械式的有一定的响应时间。如果时间很短,a图可能不能断开电路。 但是对于PLC电路,本人还没有看到明显区别。感觉都一样,并没有发生异常情况。 在下才疏学浅,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LI(2010-08-20):
跟人观点 这个问题非常好

网友LI:
不好意思 是个人观点

网友LJ:
A图是不稳定的,B图是稳定的

网友LK:
回复 网友A:

PLC SCAN TIME 問題

网友M:
有保护

有保护

网友LL(2010-09-20):
我是个初学者! 我用PLC试了一下 X001用的开关 Y001用的灯泡,运行结果如下: A图情况下,只要X001保持为ON,Y001就一直处于ON,T001一直重复计时;X001 OFF后1S Y000 OFF T001清零 B图情况下,当X001为ON时Y001为ON,之后不论X001状态如何,1S后Y001 OFF。如果X001保持为ON,则T001一直为K=10的状态,直到X001为OFF才清零。

网友LM(2010-11-17):
第二个定时器没有复位

网友LN(2011-01-08):
我的看法是都有问题 A的问题出在T1的时间太短,容易产生震荡 而B的问题在于T1时间继电器接通以后再没有复位T1的电路,输出Y1不能再动作,可以说两个电路虽然形似,但本质是不同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LO:
我这几天认真的接了哈这个图,A图应为存在反向电流,很有可能关不断,继电器接真的是楼主说的震荡。B图的确稳定的多。学习了,以后接线和写程序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LP:
这是一个通电延时断开的电路吧。这样理解的话,B稳定。A在X1长按时产生振荡。但单纯从编程的角度上来讲,B以不规范。

网友LQ:
a图和b图都是闪烁电路,a图比b图要快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LR(2011-03-10):
这两个程序多可以用 ,就是看它们所处的控制要求,选择不同的程序。

网友LS:
A图是很稳定的

网友LT(2011-04-19):
长见识了

网友LT:
下次有机会可以亲手做做对比,实验一下

网友LU:
这要看要求了, 若开关时间要求高的, 第二个也用处不大

网友LV(2011-05-28):
我感觉还是A图好点

网友LW:
我感觉两个梯形图的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网友LX(2011-08-10):
平常写的较短,没发现有什么不同,改天试试,写长点,加长扫描周期,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LY(2011-11-08):
不是很清楚

网友LZ:
当时间继电器闭合后,时间继电器常闭点不仅切断接触器线圈而且也切除时间继电器线圈,因此不稳定

网友MA(2011-12-22):
A图改成 LDP X1 OR Y1 ANI TI OUT Y1 OUT T1 K10 END

网友MB(2012-02-17):
很不错的2个程序,用gx developer运行下更直接

网友MC:
两个都可行  第二个按常理是比较稳定

网友MD:
我感觉B图稳定   还是做做实验去

网友ME(2012-04-03):
我认为一样

网友MF:
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二个会有不稳定

网友MG:
功能一样感觉大家都习惯写出A的形式

网友MH(2012-05-11):
就电路而言,第一个是不稳定的他在不断的循环计时。第二个是正确的能正常的工作。但在实际中没人会这么编吧!把x1改成上升沿不就稳定了

网友MI:
嗯  有道理  顶一下

网友MJ:
我个人觉得这个软元件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物理元件就有必要讨论……

网友MK(2012-07-03):
B的比较稳定

网友ML: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K10是什么意思

网友MM(2012-12-25):
A图示两接触点单点控制的 B图示两接触点控制的
输出信号 示两点相同信号和两点不同信号

网友MN:
菜鸟学到了。

网友MO(2013-02-23):
A不稳定,B是正确的逻辑,Y受T的控制,T相当于解锁开关

网友(2013-04-22):
我用西门子200的试验了下
A 用的TON的定时器发现是常亮
B 确实是1s之后就暗了,而且一直有用
A 用TONR定时器是就第一次1s只有暗了,之后就没效果了,因为定时器没有复位
但是按照逻辑用TON定时器应该回1S之后会暗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高手指导

网友MP(2013-05-25):
a圖會不斷重複計時
b圖只會計時一次

网友MQ:
我刚开始学PLC,以前从事过继电器的接线工作,从楼主的答案可以看出,楼主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Y001的线圈断电到Y001的常开点断开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如果定时器在这个时间差内就回复初始状态了,那Y001的线圈在Y001的常开触点没断开前,会再次上电,而保持吸合状态,从而出现Y001触点抖动,却不断开,线圈短暂失电,又复得电,磁芯没有完全断开,而定时器则周期性工作。

网友MR(2013-09-16):
B图是稳定的,因为T1要比Y1多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MS:
a、是一个闪烁电路;b、时间1S动作,Y001断电;不知中对不对,请版主指教

网友MT(2013-11-25):
如果X1都在1秒钟以里,两张图都没问题,如果X1接通时间大于1秒,图一就会出现闪烁,图二则不会。

网友MU(2014-01-11):
我个人觉得a图比较合理,按扫描周期,y自锁后一秒定时线圈吸合,ani t断开,则Y断开,应该不会有震荡;。不过,需要实践验证。

网友MV(2014-07-02):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K10是什么意思"    T0延时1S

网友MO(2014-08-10):
应该化简为繁,画出它的时序图

网友MW(2014-12-24):
这个是单稳态电路,关键看你用在哪里

网友MX(2017-10-02):
本人plc菜鸟,
我的理解:按照plc的工作原理,顺序扫描,不断循环,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扫描的规律执行程序,将前一周期的结果在下一周期执行,在x1按下后y1线圈得电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果,然后下一周期y1触点闭合y1自锁,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当达到计时满足后,下一周期触点进行动作导致两个线圈失电,再接着下一周期线圈失电y1不闭合就断开了,所以我认为两段程序唯一的不一样只是两个线圈闭合不在同一个周期,结果都会断开,二楼主说的用继电器演示的话,效果不清楚,但是规律肯定有所不同,因为plc只是模仿继电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