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欧姆龙PLC CQM1H编程电缆如何制作?

楼主(2007-06-13):
如题,谢谢指教。

网友A:
232电缆吗?

网友B:
??:(RUIJIE2007)???PLC CQM1H????????...

接线示意图: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1416492952411.jpg[/upload]

网友C:
不能这样连接吧?

网友D:
去买一根吧,没多少钱的

网友C(2007-07-20):
PLC端的接头不好做,还是买空卖一根的好!

网友C:
因为我试过的,电子市场买不到这个接头的

网友E:
不知道你试过没,能不能用啊

网友F:
孔 (9针) 针(9针)

计算机 PLC

2(阵脚号) 2(针脚号)

3(针脚号) 3(针脚号)

5(针脚号) 9(针脚号)

4、5 短接

网友G:
编程口电缆 CS1W-CN226 。

串口编程电缆,omron PLC 都一样。

孔 (9针) 针(9针)

计算机 PLC

2(阵脚号) 2(针脚号)

3(针脚号) 3(针脚号)

5(针脚号) 9(针脚号)

7、 8短接 4、5 短接

网友H(2007-08-31):
谢谢斑竹哦,希望斑竹多多解答.

网友I:
关键是接头买得到吗?

网友J(2008-12-10):
PC:2连PLC:2

PC:3连PLC:3

PC:5连PLC:9

7、 8短接 4、5 短接

网友K(2009-03-20):
有插头当然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