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的定时器的基数都是100ms吗

楼主(2007-06-13):
fx2n系列定时器有几种

网友A:
T0-T199 为100ms T200-T255 为10ms

网友B:
Q系列的可以自己选定.

网友C:
好像是10ns和100ms两种

网友D:
2楼说得对

网友E:
fx2n的定时器有三种,除了100MS,10MS,还有1MS的积算定时器

网友F:
一、定时器(T0-T245)

1、100ms定时器T0-T199(200点)设定值0.1-3276.7s

2、10ms定时器T200-T245(46点)设定值0.01-326.67s

二、积算定时器(T246-T255)

1ms积算定时器T246-T249(4点)点设定值0.001-32.767s(中断动作)

100ms积算定时器T250-T255(6点)设定值0.1-3276.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