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跪求 OMRON PLC 的介绍及与PLC的区别 新手在线等

楼主(2007-06-14):
各位大个帮帮忙 我是新手在线等 。望岂指点一二

网友(2008-04-13):
要想看OMRON PLC与任何其它的PLC之间的区别,我想一句话也是说不清楚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1、硬件配置不一样

2、编程环境不一样

3、使用方法不一样

4、内部软件原件不一样

你需要看一下有关OMRON的中文编程手册,也许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