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谁有指令?谁有指令?谁有指令?

楼主(2007-06-14):
指令集?

网友A:
你把问题说清楚啊!要那些型号的!手里一大把,不知你要那种?

网友B:
我就是。。指令

网友C:
具体一点,材料如下:(1):CP1H-X40DR-A,1个; (2):交流接触器LC1-D0901,2个;(3):按钮LAY40-11,2个;(4):3极断路器10A,1个;(5):单极断路器6A,1个;(6):交流电动机3相180W/380V,1台(7):接近开关2只(8):导线。求大家看看可以做那些控制,需要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