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紧急求助(大家讨论)

楼主(2007-06-15):
PLC 与 触摸屏 连接不通 显示 PLC no response

PLC 型号 CPM2A

触摸屏 型号 MT508

说明:共有两套,其中一套触摸屏可以和两台PLC连接。

另一套触摸屏和两台PLC都连接不上。

   都是一样的程序,设置也一样.

请高手分析,先谢过了.

网友A:
PLC通信没设定好

网友B:
好好学习你们的技术

网友C:
其实这样很难分析,呵呵

网友D:
自己解答:

问题已经找到.

1、通讯设定没有问题,因为有一套是好用的。

2、拿到厂家,调试遇到一样的问题,判断是触摸屏的通讯口坏了,换了一个屏,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