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查找该故障?

楼主(2007-06-17):
数字输出模块216N中的一个输出点灯不亮,无24V输出,导致该点控制的设备无法工作。但该设备在手动情况下正常。只是无法远控。请教如何查找该故障?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换一个点试一下就好了

楼主:
换了个模块,还是哪个点有问题。

网友:
??:(neteasy)??????????

可能是程序问题。是不是手动转自动的转换条件不清楚。

楼主:
转换条件?我去查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我已经重新覆盖过了。反正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2008-03-10):
检查输入信号

网友:
如果该点坏了,换个备用点。

网友:
我想还是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吧!看看那个点有没输出

网友:
可能是输出坏了

网友(2008-04-15):
用软件进行在线测试

网友:
用编程软件的置位和复位功能检查是不是输岀点有问题,如果是输岀点坏了,可移到空闲的输岀点上,另外输岀点坏很容易修复的,拆开看看把坏的另件换了。

网友:
监控一下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