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6-17):
材料如下:(1):CP1H-X40DR-A,1个; (2):交流接触器LC1-D0901,2个;(3):按钮LAY40-11,2个;(4):3极断路器10A,1个;(5):单极断路器6A,1个;(6):交流电动机3相180W/380V,1台(7):接近开关2只(8):导线。求大家看看可以做那些控制

网友A:
可以做交流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

网友B:
可以做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网友C:
可以具体点吗。比如在正反转中加入别的条件,关键是到位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