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PM1--CIF01

楼主(2007-06-19):
OMRONCPM1--CIF01上边有一个转换开关分别是HOSTNT是干什么用的啊?另外这个模块就适用哪些机型?

网友A:
CPM1A和CPM2A,使用时插在编程口上,host指协议为HostLink,NT为NTLink。是和接的触摸屏连接协议相配套。不过使用在CPM1A上比较麻烦,把编程口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