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电缆制作

楼主(2007-06-19):
关于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技术
摘要:总结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的标准、特性、NB编程电缆制作、RS232电缆插座、通讯故障检查,目的帮助初学者尽快掌握该技术,运用该技术,维护现有设备的方便。
关键词:平衡发送、差分接收、共模干扰、半双工、全双工、通讯口、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
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标准为:RS485/RS422;采用8针RJ45模块型插座;其不能直接与RS232接口连接,必须先经过转换。RJ45各针脚的布置如下: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
NB2系列PLC默认通讯标准:通讯口COM1,波特率19.2K,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奇校验,字节8位。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一:
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USB/RS232和RS232转422/485转换头,一根8芯水晶头连接线、一个DB25F插座。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把8芯水晶头连接线和25芯插座按照下面接起来:
8芯水晶头的
3(RXD-)—16(R-)
4(RXD )—17(R )
5(TXD-)—14(T-)
6(TXD )—15(T )脚
1,7(SG)—7,8
2,8(5V)—12,13
把25芯插座和422/485转换头接起来就可以了。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二:
PC的RS232是9针,不能和NB的RJ45直接连接的,RJ45这边是RS422,所以需要转换模块,如果有三菱的SC-09电缆可以用它再做个和RJ45的连接线即可。
SC-09编程电缆为RS232接口(俗称COM口)到RS422接口的转换电缆,通用于三菱A系列和FX系列PLC,支持所有通信协议,用于电脑与PLC的编程通信和各种上位机监控软件,并可替代三菱通信模块FX-232AW(或FX-232AWC),该电缆的RS422端口和RS232端口均内置±15kVESD保护电路,可带电任意带电插拔。
DB25母头引脚定义如下:
RS-232模式:采用标准的DB25针串口标准,2脚(收),3脚(发),7脚(地);
RS-485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485-),15(485 )脚;
RS-422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T-),15(T ),16(R-),17(R )脚;
电脑机箱后方的9芯插座,旁边一般有"|O|O|"样标识。
RS-232C接口电气特性
EIA-RS-232C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 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 3V~ 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旧制JIS名称新制JIS名称全称说明
FGSGFrameGround连到机器的接地线
TXDSDTransmittedData数据输出线
RXDRDReceivedData数据输入线
RTSRSRequesttoSend要求发送数据
CTSCSCleartoSend回应对方发送的RTS的发送许可,告诉对方可以发送
DSRDRDataSetReady告知本机在待命状态
DTRERDataTerminalReady告知数据终端处于待命状态
CDCDCarrierDetect载波检出,用以确认是否收到Modem的载波
SGSGSignalGround信号线的接地线(严格的说是信号线的零标准线)

简单连接

完全连接

串口故障检测
按以下步骤逐步检查:
1、有些机型有LOCK键,检查其是否按下;
2、主机RS232接口与计算机接口定义相同:2—收,3---发,5---地线,因此要求主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连线2,3对调,并检查其是否连通;
3、计算机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4、计算机COM口设置是否正确;
5、设备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6、是否有回读,有回读,并按通讯协议核对回读内容。
如以上几项全部正确,仍无应答,请打开机盖检查:
1、RS232连接的小扁线一端插头是否因运输途中摔出﹑摔松﹑未插紧;
2、检查小扁线与主机232接口是否连通。
软件检测说明:
1、此窗口说明通讯线路不通或者、奇偶校验、波特率等设置错误,通讯连接不上。
2、此窗口说明通讯口设置错误。
3、此图为正确的设置。
4、如果出现”Integeroverflow”说明编程软件的版本与系统软件不匹配。必须更换软件

网友A(2008-12-16):
多谢LZ,正好在找这个东东

网友B(2011-01-29):
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好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C:
谢谢,我是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