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左右转向灯的控制梯形图怎么画?

楼主(2007-06-20):
本人是刚学PLC的,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汽车的左右转向灯的控制梯形图怎么画?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会  对不起

网友A:
地唇形一二三上硅一二三要原封不动三五下二此一时博友三下

网友B:
??:(mzw1937)[??]??????????????...

第一:这种编程豪无意义。

第二:如果汽车转向灯都用plc控制,那卖plc的可赚大了。

网友C:
我觉得也是啊,要用电子线路好mcu

网友D:
4楼说的对,成本太高,一般由单片机完成该功能

网友E:
其实这也没什么啦,大家也就学习一下也是好的啊

网友F(2007-08-20):
4楼说的对,用plc价格太高.

网友G(2007-10-25):
这样也要用PLC,那拿单片机还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