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参与汇编!

楼主(2007-06-22):
第一章触摸屏按纽功能、分布以及显示等
注:表格里面全是按纽,如果不是我已经用黑体字或括号标注,敬请注意
YY-MM-DDHH:MM:SSSUN为年月/时间/星期显示
主画面:按下相应按纽既进行相应操作,其中系统参数和马达模式画面需要确认密码才可以设定,只有技术人员才可以进入进行操作。
喷沙开启保护有效YY-MM-DDHH:MM:SSSUN
监控画面手动/自动画面马达模式画面参数设置画面
时钟画面报警画面初始画面系统参数设置画面
启动复位停止紧急停止
子画面1:监控画面,此画面显示输送速度,生产板数,工作时间等(只可看不可设定)
YY-MM-DDHH:MM:SSSUN
输送速度:123米/秒
总生产板数:123片
目前生产数量:123片
总需工作时间:123小时
目前工作时间:123小时
板数归零时间归零主控画面
子画面2:参数设定画面,
YY-MM-DDHH:MM:SSSUN
上喷沙压力表下喷沙压力表
上喷沙压力值设定:123MPA上喷沙压力值设定:123MPA
压力加压力减压力加压力减
输送速度:123米/分
速度加速度减主空画面
按显示数字的显示按纽就会(弹出数字键盘)设置
子画面3:手动/自动画面,按下开始工作,再按下停止。手动和自动按纽为同一个按纽,按下为手动再按下为自动(互换)
上喷沙压力下喷沙压力YY-MM-DDHH:MM:SSSUN
升升喷沙开启保护有效
降降
喷沙输送段:超声波水洗段水洗段烘干段(此行非按纽只显示)
输送中压水洗中压水洗强风泵1
上喷沙泵超声波水洗高压水洗强风泵2
下喷沙泵中压水洗中压水洗强风泵3
搅拌机自来水洗自来水洗强风泵4
分离泵热风泵
倾斜水洗烘干泵(烘干段有一个加热器)
启动停止手动/自动主控画面
子画面4:马达模式画面(会弹出一个密码输入键盘,输入密码确定才能打开)
喷沙开启保护有效YY-MM-DDHH:MM:SSSUN
输送关开待机
上喷沙泵关开待机
下喷沙泵关开待机
搅拌机关开待机
分离泵关开待机
倾斜水洗关开待机
中压水洗关开待机
超声波水洗关开待机
中压水洗关开待机
自来水洗关开待机
中压水洗关开待机
高压水洗关开待机
中压水洗关开待机
自来水洗关开待机
强风泵1关开待机
强风泵2关开待机
强风泵3关开待机
强风泵4关开待机
热风泵关开待机
烘干泵关开待机
主控画面
搅拌机烘干加热器设为常开状态,自来水为开状态
此马达模式画面密码输错会弹出以下错误画面:
显示(密码错误)主控画面
回到主控画面再按马达模式画面再输入密码进入此画面
子画面5:系统参数画面,可以进行参数设定,但需要密码属于技术人员才可以设定。启动间隙:参考值0.35S;待机:当一块板进入后,开始记时,如第二块板超过待机设定时间5分钟,系统将进入待机状态,处于节能省电设计;待机速度:待机时只有输送电机运转,此为它的速度一般设定为1.54米/秒;分离延时:分离泵启动后分离缸中感应器不为高液位状态时延时停止时间,参考15S;输送系数:校啊横输送马达速度,使其实际与显示一致,参考值140;上/下喷压力系数:校正上喷压力与实际压力表显示一致,参考值19;
YY-MM-DDHH:MM:SSSUN
启动间隙:3.5秒参考值3.5秒
待机记时:123秒参考值5分钟
待机延时:123秒
待机速度:123米/秒
分离延时:123秒参考值15S
输送系数:123参考值140
上喷沙系数:19参考值19
下喷沙系数:19参考值19
主控画面
子画面6:报警画面,报警画面故障排除的同时按复位按纽,停止蜂鸣器的叫声但复位灯一只亮,直到故障排除为止才熄灭
此显示(什么故障)
(例如液位低等等)
上下报警复位主控画面
故障排除按复位按纽
子画面7:初始画面,此画面为广告画面(显示公司地址联系方式等)
此处显示(公司联系地址/电话等等广告信息)
主控画面
子画面8:时钟画面
YY-MM-DDHH:MM:SSSUN
YY:123
MM123
、、、、、
、、、、、
SUN123
主控画面
第二章
流程分析:生产流程分四部分,看看CAD那张总图
喷沙段水洗段超声波段烘干段
输送中压水洗电机中压水洗电机强风泵1
上喷沙泵高压水洗电机超声波水洗电机强风泵2
下喷沙泵中压水洗电机中压水洗电机强风泵3
搅拌电机自来水洗自来水洗强风泵4
分离泵热风泵
倾斜水洗电机烘干泵
自来水洗超声波发生器加热器
输送电机:水洗段和超声波段各两台100W输送电机;喷沙段和烘干段各一台200W输送电机,共记:4*100W、2*200W,六台输送电机。输送速度由两台LGIG5变频器控制(用通讯方式控制速度,一台接4*100W电机、一台接2*200W电机)。
水洗段:两台750W的中压循环泵(两个水箱配两个液位传感器);一台1.5KW的高压循环泵(一个水箱配一个液位传感器),一个控制自来水的电磁阀
超声波段:三台750W的中压循环泵(三个水箱配三个液位传感器);一个控制自来水的电磁阀;一台超声波发生器
烘干段:四台强风泵(吹冷风);一台热风泵(吹热风);一台烘干泵外加一台加热器。
喷沙段:一台11KW的上喷沙泵/一台7.5KW下喷沙泵(从搅拌缸里面抽水沙混合液,喷出去的混合液通过漏斗回流到分离泵缸,起到循环利用的作用。分离泵分离沙和水,沙和水又流入搅拌缸内);一台200W的搅拌机(搅拌搅拌缸内的沙和水,搅拌成混合沙水液);一台锋750W的分离泵(喷出去的混合液通过漏斗回流到分离泵缸,起到循环利用的作用),分离缸内有一个液位传感器,当水不够时打开电磁阀加水);一抬台750W的倾斜水洗中压电机(有循环水箱和液位传感器);一个自来水洗电磁阀
备注:自动时,所有的电机和电磁阀都会打开,发生液位低等情况会停止相对应的电机;手动只要用于调试每一台电机、液位传感器等环节。
入板感应器:感应到板,这个做为待机间隔处理。当感应到一块板时,给PLC一个脉冲启动脉冲定时器开始计时,当到5分钟之还没板进入时,系统进去待机状态(只开输送电);当第二块板在5分钟以内的话,PLC没收到感应器第二个脉冲,则定时器清零。
出板感应器:做系统计数用,来一块板给PLC一个脉冲,为实际加工的板数,为生产板数量依据。
喷沙变频器:用电压控制方式,主要调节喷沙压力大小,有一个配套的模拟良输出压力表,压力表会给PLC电压的模拟量,需要PID采样计算显示压力,当按加/减压力按纽时,压力表会相应显示压力和给PLC模拟压力量,控制喷沙电机加减速。
控制部分设备介绍
LGPLC一台型号:LGK7M-DR60U36AI/24DI
G7F-ADHB:D/A模块:8入8出VI /VI-口输出电压
模拟量控制喷沙泵
G7E-DR20A12AI/8DI用了两块AI/DI扩展共24AI/16DI
触摸屏型号:威纶MT508TV
两台LGIG5变频器:通讯方式控制两台输送IG5变频器,一台控制4*100W输送电机,一台控制2*200W的输送电机,工6台输送电机
富士变频器:FRNIC5000P11SFRNIC5000P11S
富士变频器型号:FRN11P11S-4CXFRN7.5P11S-4CX
富士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大小:上喷沙泵11KW下喷沙7.5KW
喷沙段水箱水添加电磁阀喷沙段分离泵水箱液位传感器喷沙段搅拌缸液位传感器
水洗段自来水洗01电磁阀超声波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
超声波段自来水洗02电磁阀超声波段超声波水洗液位传感器
喷沙段自来水洗03电磁阀超声波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
水洗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出板传感器(脉冲)
水洗段高压水洗液位传感器入板传感器(脉冲)
水洗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
备注:富士变频器我没找到说明书,我估计你应该有吧!
PLC输入/输出表
输入数量输出数量
入板传感器1停止指示灯红1
出板传感器2运行指示灯绿2
停止3故障指示灯黄3
紧急停止44
启动55
复位6启动按纽指示灯6
上喷沙压力加(调喷沙泵速度)7停止按纽指示灯7
上喷沙压力减、、、、、、、、88
下喷沙压力加、、、、、、、、9喷沙段水箱水添加电磁阀9
下喷沙压力减、、、、、、、、11水洗段自来水洗01电磁阀10
上喷沙压力表12超声波段自来水洗02电磁阀11
下喷沙压力表13喷沙段自来水洗03电磁阀12
上喷沙泵过流1413
下喷沙泵过流15上喷沙泵启动14
喷沙段搅拌机过流16下喷沙泵启动15
输送电机过流1716
喷沙段分离泵电机过流18喷沙段分离泵电机17
喷沙段倾斜水洗电机过流19喷沙段倾斜水洗电机18
水洗段高压水洗电机过流20水洗段高压水洗电机19
水洗段中压水洗电机过流21水洗段中压水洗电机20
超声波段中压水洗电机过流22超声波段中压水洗电机21
超声波段超声波水洗电机过流23超声波段超声波水洗电机22
超声波段中压水洗电机过流24超声波段中压水洗电机23
超声波段发生器过流25超声波段发生器24
烘干段强风泵1电机过流26烘干段强风泵1电机25
烘干段强风泵2电机过流27烘干段强风泵2电机26
烘干段强风泵3电机过流28烘干段强风泵3电机27
烘干段强风泵4电机过流29烘干段强风泵4电机28
烘干段热风泵电机过流30烘干段热风泵电机29
烘干段烘干泵电机过流31烘干段烘干泵电机30
烘干段加热器过流32烘干段加热器加热控制31
烘干段加热器加热信号3332
水洗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3433
水洗段高压水洗液位传感器3534
水洗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3635
喷沙段分离泵水箱液位传感器3736
喷沙段搅拌缸液位传感器3837
超声波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3938
超声波段超声波水洗液位传感器4039
超声波段中压水洗液位传感器4140
输送变频器故障44输送变频器(通讯方式控制调速)占用通讯口
上喷沙变频器故障45上喷沙变频器(电压方式)扩展D/A模拟模块
下喷沙变频器故障46下喷沙变频器(电压方式)VI 、VI-口
烘干段加热器加热信号4743
正常运行:亮启动按纽灯和绿灯
出现异常情况:启动按纽灯亮但关掉绿灯,蜂鸣器蜂鸣和故障黄灯亮而且红灯、复位按纽灯闪烁;按复位按纽只能关蜂鸣器,故障没排除之前红灯、复位按纽灯闪烁一直闪烁,故障黄灯一直亮
停止指示灯红
运行指示灯绿
故障指示灯黄
停止按纽指示灯
启动按纽指示灯
生产流程:PCB入板---进入水洗段(中/高/中/自来水洗)----喷沙段上下同时对PCB板喷沙(搅拌机同时在加班沙和水,分离泵把喷沙后流下的混合液在分离缸里分离送入搅拌缸)然后PCB进入倾斜水洗----进入超声波段(中/超声波/中/自来水洗)----进入烘干段先把PCB板烘干防止PCB板变形,热后用热风吹,再用加热器和烘干泵最后烘干PCB板,成品PCB出板。
正常生产流程:1、入板感应器感应到板,这个做为待机间隔处理。当感应到一块板时,给PLC一个脉冲启动脉冲定时器开始计时,当到5分钟之还没板进入时,系统进去待机状态(只开输送电);当第二块板在5分钟以内的话,PLC没收到感应器第二个脉冲,则定时器清零;出板感应器做系统计数用,来一块板给PLC一个脉冲,为实际加工的板数,为生产板数量依据。2、各水箱液位感应器做为各环节相应电机的起停信号,当处于底液位时停止相应电机。3、输送变频器LGIG5用通讯方式控制调速,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和选择速度。4、喷沙变频器同电压控制方式,主要调节喷沙压力大小,有一个配套的压力表,会给PLC电压的模拟量,需要PID采样计算显示压力,当按加减压力按纽时,压力表会响应显示压力和给PLC模拟压力量。5、自来水洗电磁阀(1、2、3)主要给自来水洗接自来水;添加电磁阀是当液位传感器感应到底液位时,给PLC一个脉冲PLC停止分离泵打开电磁阀放水,直到再收到感应器的脉冲再启动电机。
设备异常生产流程:一、四段各水洗水泵、喷沙泵、超声波发生器过流、搅拌电机、热风泵、烘干泵、加热器等出现过流、欠压、欠相等鼓掌时,会报警(蜂鸣器)以及红灯闪烁亮故障黄灯,而且在触膜屏上显示具体什么故障,方便技术人员尽快修复,当按复位按纽停止蜂鸣器蜂鸣如故障没排除,复位按纽灯和红灯一直闪烁、故障黄灯亮,直到故障排除为止;同时马达保护器(电机启动器)会向PLC发送一个脉冲,PLC收到立即断掉相应电机的接触器,达到断电保护,重新按相应电机按纽才会重新运行,取消复位按纽灯和红灯故障黄灯,亮正常运行绿灯和启动灯;二、四段各水洗都有水箱,里面都有液位传感器,当液位到低液位时,传感器会给PLC信号,会报警(蜂鸣器)和亮故障黄灯红灯闪烁,而且在触膜屏上显示具体什么故障,当按复位按纽停止蜂鸣器蜂鸣如水没放到高液位,复位按纽灯和红灯一直闪烁、故障黄灯亮,直到放满为止。当放水水位达到感应器感应水位时,报警会自动消除;同时停止水箱想对应的抽水洗的水泵,当水放到高水位时,感应器会给PLC信号,PLC再次启动此电机和取消复位按纽灯和故障黄灯红灯,会亮启动按纽灯和正常运行绿灯;三、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出现过流、欠压以及电频器自身故障,变频器会给PLC信号,PLC停止变频器和它控制的电机的电流输送接触器会报警(蜂鸣器)和亮故障黄灯、红灯闪烁,而且在触膜屏上显示具体什么故障,当按复位按纽停止蜂鸣器蜂鸣如故障没排除之前,复位按纽灯和红灯一直闪烁、故障亮黄灯,等故障排除后,得重新按启动或者相对应的开关按纽,会取消复位按纽灯和黄灯红灯,会亮启动按纽灯和正常运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