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高速计数器编程?

楼主(2007-06-22):
本人今天做了个高速计数功能。遇到了问题:就是使用软件复位25200,不能对高速计数器复位!
能进行中断功能并执行,就是使用个中方法不能对其复位。请指点一二*……

网友A:
??:(kakaplc)cpm1a????????

是否在设置》高速计数》选项上选择使用高速计数器,然后选择仅软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