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家当请教S7300/400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23):
各位兄弟好,小弟有几个关于S7300/400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SITOP电源与PS电源使用上有哪些区别.当需要增加电源时,为什么我们一般不用PS电源

给负载供电,而用SITOP电源.

2.背板总线是不是只提供5V电源,模板需要的24V电源是不是一定要用硬线从电源接入.

有一些I/O模板的参数里没有从L+吸收的电流这个参数,是不是就不要接24V电源了(如

SM331AI8*16).如果是这样,那末是不是说无论这个模板带的变送器由它供电或者不由它供

电都不超过它从背板总线吸收的最大电流.

3.一些I/O模板的参数里从L+吸收的电流标明了不带负载或空载,是不是说如果带负载还要

增加,比如

a.一个AI模板带8个由模板供电的4-20MA信号的变送器,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

电流大小.

b.一个DO模板带8个继电器输出,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电流大小.

c.一个AO模板带8个4-20MA输出,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电流大小.

或者这些通道的电流由外部电源,如SITOP提供,又怎样计算SITOP提供给它的电流?

小弟工程实践不多,也不知道上面的问题是不是太罗嗦了,

其实大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怎样根据模板及变送器的多少种类来选择PS及SITOP的大小。

若蒙指教,小弟将感激不尽!小弟初来乍到,家当有限,愿奉献大半家当——150金币以

表寸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3 1:56:32编辑过]

网友A:
抱歉,这个问题我也不懂,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没有你想的复杂,PS电源有2A 5A 10A的,输出是24V的.你最好看一下产品目录来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