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教老师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我从CPM-2AH中读程序时,出现如下提示:"不能从说分配的UM上载 IO注释.检查在PLC 上以分配了IO注释内存. " " 上载时 ,出现UM读保护"请问UM是什么?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A:
该机有密码保护,禁止上传。如需上传,要知密码。或使用破解密码的软件。但解坏的话,后果自负,omron是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