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贴图]我维护的PLC及控制设备

楼主(2007-06-24):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32168379.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33620155.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42169156.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45183542.jpg[/upload]

网友A:
??:(hnjsy)[??]????PLC?????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73083163.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75584767.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62419581257358.jpg[/upload]

网友B:
LZ

1L的最后一张图那个“DC”是什么东西?

2L的第二张三个方的且中间都是圆的DD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吧

偶就素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时间继电器,PLC软元件不是有么

请楼主解答,小弟是菜鸟

网友C:
是什么公司的PLC?

网友A:
??:(verynet2005)LZ1L????????“DC”?...

1L的最后一张图那个“DC”是什么东西? 是东元的直流马达控制器

2L的第二张三个方的且中间都是圆的DD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吧 是时间继电器

偶就素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时间继电器,PLC软元件不是有么 主要是方便用户调整

请楼主解答,小弟是菜鸟 相互学习!!

网友A:
全部三菱的PLC,谢谢~~

网友B:
恩,LZ厚道,谢谢了

网友D:
{$retitle}

A系列plc ,输入输出使用CC-LICK,使用DC590P控制直流电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2 22:03:45编辑过]

网友E(2007-08-29):
不错吗

流水线吧

看了有点熟悉,台湾公司的吧

厂商是哪一家.

以前我是做流水线现场安装调试的.好久没看到了~~

网友F:
看看风格像是台湾的

网友G:
为了方便调整的话,楼主可以用电脑通讯啊,外加一台电脑,可以多赚钱

网友H(2007-10-28):
是楼主独立设计的吗?小弟佩服

网友I:
以下是引用boby0609在2007-8-30 20:45:00的发言:
为了方便调整的话,楼主可以用电脑通讯啊,外加一台电脑,可以多赚钱

应用上加触摸屏比电脑稳定多了!!

网友J:
谢谢!感概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