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CP1H) 无协议通讯

楼主(2007-06-25):
请问 用 omron PLC(cp1h) 用无协议通讯,

用RXD接收数据, 由于每次收的数据个数不能够确定(因此不能够定义 结束字节).

又不能够加结束码( 因为接收的数据可能在00-FF之间 )

大家看看 ,有什么好点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cfansplc)OMRON PLC(CP1H) ?????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帮个忙呀!!

网友:
情况要讲明.

网友(2008-02-03):
那要借助输入来实现,如光电眼输入作为停止备件

网友(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
???????

我们做个朋友吧

网友:
1、你可以通过定时来实现的,就是接受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如果等待到一定时间后还没有发送字节的话,就说明这一个数据桢结束了;

2、你可以发送多个0XFF,或多个0X00(你认为那个字符好就选那个字符)来作为结束码,如果连续几次(自己定义)接受到这个字符就说明结束了这一个数据桢;

3、你还可以通过对数据进行打包再发送;

4、你可以在用一个IO口作为结束标志,当数据发送完了,就让这个口的电平状态改变到休闲状态,接受方检测到这个状态就知道通信结束了;

呵呵,一点自己的小建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