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供水系统的一个故障

楼主(2007-06-26):
我厂里有一套PID供水系统(PLC:omroncpm1a变频器:安川触摸终端:digital),已经运行了近10年,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最近突然出现超低压力下限故障从而导致系统停机(此故障并非一直出现,而是时有时无)。
1、开始怀疑用水量突增,导致pid响应无法跟上,后来发现用水端流量有检测且变化不大,故排除。
2、接着更换压力传感器,结果一样,出现超低压力下限。
3、手动通过电位器调节电机转速从而调整供水压力,系统正常,未出现超低压力下限。
4、plc模拟量模块更换过,故障仍出现,排除模块问题
5、PID算法一直未动,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2007-11-14):
1.检查系统接地
2.由于已运行10年,判断变频器内元器件老化可能
3.干扰源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