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大家哪些地方用到保险丝呢?

楼主(2007-06-26):
调查一下,请问大家在做PLC控制箱或控制柜时在什么地方要用保险丝来保护元器件呢?我发现国内生产的PLC柜保护电路都做得不够到位,常烧坏PLCIO点。

网友A(2007-08-16):
哈哈,我设计的控制柜很少使用保险丝的,IO接口都使用保险丝进行保护的话,会很麻烦的。。。。

网友B(2007-10-06):
用保险的地方多吧,比如每个I/O模块最好都相应加一个保险,1A就成吧,我还用过500mA,不过这个比较不好买。

再比如交流进线端对吧,肯定要加个大的保险丝,当然用空开也成,根据自己经验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6 8:22:37编辑过]

网友C:
对于你说的烧PLC的I/0点,看是什么PLC,I点有的是内部电源24V,如果有外界电源串入了,很容易烧坏输入点的,再输出O,应该是控制小电流的,对于大电流的应该用中间继电器加以隔离的.

网友D(2010-09-30):
晕 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