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脉冲采集

楼主(2007-06-26):
怎样采用三菱PLC采集多于六个高速脉冲?

  谢谢大家。

网友:
那只好加扩展模块了!

网友(2007-08-12):
哪个系列,什么型号?

网友(2007-12-12):
请问版主有台达PLC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吗?不用触摸屏的就行了,谢谢!

网友:
加扩展模块

网友(2008-03-12):
加告诉计数模块。

网友(2008-05-19):
有没有冗余使用的,就是说一个用完了挂上,留位置给另一个先用.

网友(2010-09-30):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