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200扩展模块不动作?

楼主(2007-06-26):
我做一小工程,一个西门子CPU226挂5块EM223扩展模块,但奇怪的是CPU上的输入输出都正常.但扩展上的输入输出不动作,现象是接通,输入指示灯亮.但程序检测不到.程序输出了,但扩展上输出不动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网友A:
你确保连接电缆没问题么?

最好先从硬件看看,有没有直观的外伤。如果没有再看看软件,最后从电路方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