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恒压供水!

楼主(2007-06-26):
请教各位老师:我现在要做一个供水方式的整改,其原有水泵是单相电机。现在想要把它改成恒压供水方式,在不换原水泵电机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实现恒压?

  或者是说怎么延长单相电机启动和停机时间,谢谢!

网友A:
延长启动停止时间?不懂能说明白点不?你用的什么PLC?

网友B:
搞不懂,听不明白怎么回答

网友C:
不知你有什么软件是我们需要交流的?

网友D(2008-04-17):
加延时继电器啊。

你不是说延时开机关机时间吗。加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啥。

网友E:
不知道你打算用PLC没有,不知道你的恒压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度。是否需要压力变送器检测。

延时方面用PLC做很方便,如没有PLC,用几个时间继电器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你自己需要静下心来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F(2008-05-19):
用一个单相变频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实现。可以设置启动和停止时间,把时间设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7-09):
一台变频器,一个压力表

这样就能实现恒压供水了。

PID调节采用变频自身的PID调节系统就行了。

网友H(2013-05-14):
一台单相变频器+一块远传压力表,在设置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