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NCC6.0与S7-314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一台设备,用PLC检测几路模拟量,CPU是S7-314,与上位机WINCC6.0用编程电缆(MPI)通讯,上电后,打开WINCC项目,进入操作界面,这时界面显示PLC采集到的数据,这些数据时而变虚,时而变实,变虚的时候应该是通讯中断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你的线路问题吧!不是软件的问题,我单位也做过这样,重启系统就不会了

网友B:
谢谢! 重启系统还是这样.

线路问题,是指通讯电缆吗?

网友C:
线路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D(2007-08-22):
这应该是线路问题,你接了柜子的吗?柜子的线有检查不?

网友B:
线路问题,是指通讯电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