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西门子最奇怪的EM253问题

楼主(2007-06-28):
西门子的EM253位控模块很贵,价钱同226CPU差不多。但是这样一个模块好像只能控

制一台步进或伺服电机。它的几个脉冲输出口P0,P1好像必须配合使用。同样
P0+,P0-,P1+,P1-都是相互配合使用。难道这几个脉冲口不能各自单独发脉冲吗

? 如果能,我编写程序时怎样写从P0,P1或者P0+,P0-,P1+,
P1-发送脉冲呢?
  哪位大虾请指教下。是否可以给我发份实例资料,或程序实例。不甚感激!
  wochenxianglin@163.com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前一段时间做一个工程,用到了西门子的EM235(CN)模块,用了一个输入点,输入的信号该屏蔽的都屏蔽了,该接地的也都接地了,可是一开变频器输入的信号就非常不稳,可以从最大跳到最小,实在是让我很头疼,先是重新把柜子的线重布了一遍,花了我两天时间,可是还是没有一点效果,然后我又给加了信号隔离器,依然没有效果,我又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了磁环还是老样子,我最后把变频器从柜子里面单独摘出来,还是没有一点起色,我都快崩溃了,最后拿了万用表量了一下,信号没有跳动,就怀疑是输入模块的问题,换了一个EM231原装的模块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不知道国产的西门子的东西比进口的差的太多,还是这个模块就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就是个假的。有没有同样经历的师傅帮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用的东西都是从福大买的,上次用的欧姆龙继电器看上去样子也是很差,我看还比不过正泰,德力西这些牌子,外观非常粗糙,写的是印度尼西亚产的,我怀疑是假的,但是一直得不到证实,我用了采样平均值;去极值平均法,甚至会采样64次,除去34次的极值都无法解决!采集的数据20000仍会突降至200,有时持续八秒钟,但是用万用表测得电压也没有变化,真不知道西门子的东西太敏感还是质量太差,建议大伙不要买EM235

网友:
我也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