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编成实现变频器的7段或多段速度吗?

楼主(2007-06-29):
请问用变频器的模拟控制端与PLC模拟输出模块可以编成实现变频器的7段或多段速度吗?而不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组合端子P1,P2,P3。

网友A:
你可以使用RS-485通讯控制,仅通过一条通讯电缆连接,就可以完成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多段速度
;并且很容易实现多电机之间的同步运行。该系统成本低、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强。

网友B(2007-07-30):
顶一下,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