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问答

楼主(2007-06-29):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问答

   1:三菱公司新推出、且可于 2004 年 9 月接受定货的 F700 系列变频器能否全面兼容和替代三菱原有 F500 系列变频器,在性能和参数上有哪些差异?

答:三菱新推出和供货的 F700 系列变频器是原三菱 F500 系列变频器的更新换代产品, F700 系列向上全面兼容 F500 系列,是三菱公司专为更新换代 F500 系列而设计,它除了全面兼容原有 F500 系列的性能和参数外,还具有更高的一些性能和功能,完全能够全面替代原 F500 系列变频器且实现了产品的升级。

( 1 )、 F700 和 F500 在参数上的差异见下表:

( 2 )、 F700 和 F500 在性能上的差异见下表。

:三菱公司新推出的 F700 变频器和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相比有那些优点和差异?
  答: F700 和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相比的优点和差异见下表:

  3:
新推出的 F700 变频器相对 F500 变频器有那些新的改进?

答:( 1 )、节能专用功能:●广受好评的最佳励磁控制功能进一步改良●节能效果一目了然。

( 2 )、最适合风机、泵类负载使用:● V/F 曲线 5 点可调整● PID 功能更加丰富●瞬时停电再起动功能行到更新●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反转时直接起动功能●再生制动功能●再生制动回避功能● PTC 热电阻输入●工频切换顺序控制。

( 3 )、长寿命设计,维护简单,用起来更安心:●使用长寿命元器件(≦ 55KW )●最先进的寿命诊断方式●维护时间设定●容易更新原有变频器●使用更方便。

( 4 )、对环境的友好性:●电磁噪声的降低●谐波电流的对策●带有浪涌电流吸收回路

( 5 )、操作简单:●使用广受好评的 M 旋钮● FR Configurator( 变频器设置软件 ) (即将推出)。

( 6 )、网络功能更加丰富:●标准带 RS-485 端子●支持各种主要的网络(即将推出各种选件)。

( 7 )、对应全球各种标准:● UL 、 cUL 、 EN (低电压规程)●漏型、源型逻辑可以切换●宽电压范围。

( 8 )丰富的功能:●远程输出●标准配备更多的输入输出点●简单磁通矢量控制功能●多泵控制功能●三角波(摆频)功能。

:如何自行制做 FX-232CAB-1 和 FX-50DU-CAB0 电缆?

答: FX-232CAB-1 电缆管脚焊接和接头连接图如下:

图: FX-232CAB-1 电缆连接图

FX-50DU-CAB0 电缆管脚焊接和接头连接图如下:

图: FX-50DU-CAB0 电缆连接图

: NPN 型和 PNP 型二种接近开关如何同时接入 FX –PLC 输入端子?

答:仅以亚洲版(即电流漏型输入型) FX-PLC 为例解答如下:三菱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以接受电流输入也可接受电流输出的连接方式,(即 FX-PLC 的输入端子既可作为漏型输入也可作为源型输入连接)关键要掌握接线方式。具体接线方式按下述: NPN 型接近开关接成漏型输入方式,只需将接近开关的开关输出端子( + )接入 PLC 的输入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子(—)接 PLC 的 COM 端。 PNP 型接近开关接成源型输入,则应把 PLC 的 24V+ 端子接外部电源的负极,外部电源的正极接接近开关的( + )端子,接近开关的另一端(—)则接 PLC 的输入端子。

图: NPN 型传感器连接示意图 图: PNP 型传感器连接示意图

注:图中端子 1 :(传感器电源 + )端子 2 :(传感器电源—)端子 3 :(传感器信号输出端)

6: 为什么 A975GOT 与 Q00 CPU 不能正常通信?

答:三菱提供 Q PLC 与 A97 □ GOT 的 CPU 连接方式,我们的一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并不是所有三菱的 Q CPU 的版本都能支持这种连接方式的通信。经我 FA 中心试验后发现,只有 Q02 CPU 以上的版本才支持这种连接方式的通信。

(实验具体配置如下: Q 02CPU A9GT-RS2 A975GOT-TBA QC30-R2 可实现 CPU 连接通信)

网友A:
要金币,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