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变频器的基础知识

楼主(2007-06-30):
日常碰到的一些小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怎么WORD文档传不上来啊,对不起了

网友B:
你就是个SB

网友A:
[转载]电力变压器运行中的故障原因分析与处...

关键字:电力

  1、现象及故障原因
  我局220kV马坝变电所运行的一台SFPZS-150000/220型电力变压器,1992年8月投产以来的6年多时间,曾因制造、安装、运行、维护等原因,6次被迫停运,给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现将其每次的现象、原因分析与处理归纳整理列入表1。
  表1  220kV马坝变电所主变压器故障情况
  日期
  现象
  故障原因

  1994.12
  变压器绝缘油电气试验介损不合格,tgδ=4.631%
  绝缘油质劣化。

  1996.1.8
  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高、中压侧跳闸。
  拉开主变低压侧5010刀闸时,三相接地短路,差动保护动作跳闸。

  1997.5.4
  变压器中压110kV侧中性点避雷器顶部接线端子熔化
  接线时接触面接触不良。

  1998.7.24
  变压器中压110kV侧中性点避雷器顶部端子损坏,动作计数器爆裂。
  1.接线时接触面接触不良。
  2.动作计数器质量差。

  1998.10.19
  变压器“主要重瓦斯动作”光字牌亮,三侧断路器跳闸。
  1.温度表触点取错,测绕组的温度表的启动冷却装置和发信号触点接到跳闸回路中。
  2.二次回路接线错误,温度升高跳闸回路与重瓦斯保护回路并联,信号显示“主要重瓦斯动作。”

  1998.12.11
  变压器“差动保护动作”光字牌亮,三侧断路器跳闸。
  110kV旁路190断路器转为变中101断路器运行之前,转接TA回路后,投入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误跳2201、190、501三侧断路器。

  2、故障原因分析
  从表1中可知,这台变压器因各种原因多次退出运行,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起引;
  2.1产品质量问题
  (1)1994年12月在试验时发现绝缘油介质损失因数tgδ=4.631%,明显超标。采取机械滤油措施,仍然超标,无变化。经广州分析测试中心进行化验分析,判断为含有醇酸树脂成分,原因是制造时,绝缘漆固化工艺不合符要求,在运行中醇酸树脂成分逐步渗入绝缘油中所引起的,然后采用FY-6000分子筛滤油机进行滤油,988吸附剂吸附醇酸树脂的办法处理,tgδ达到了0.713%,经跟踪测试,比较稳定。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绝缘油与更换新油相比,可以节省检修费用40多万元。这一问题是在安装、验收过程中无法发现的隐患。直到投入运行2年之后才反映出来。
  (2)1996年1月8日,在操作主变低压侧5010刀闸时,拉开5010刀闸,联动合地刀后,5 010刀闸动触头反弹,致使断口距离不够被击穿,引起三相短路,造成主变差动保护动作跳闸。经检查,这一事故是由于厂家设计和制造刀闸不合理引起的,后来,将与5010刀闸同一类型的刀闸进行了更换,避免了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2安装过程中的隐患
  1998年10月19日的“主变重瓦斯动作”光字牌亮,三侧断路器跳闸,造成十多个110kV变电所失压的大面积停电,就是在安装过程中遗留下的隐患造成的。
  WTYR-01型线圈温控器的88接点与140接点相互取错,功能交换。将88控制冷却装置启动的接点接到了跳闸回路中,而将140控制跳闸的接点误接到了冷却装置启动回路中,因此,当线图温度达到88该启动冷却装置时,反而跳闸,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2.3由检修维护工艺质量问题所引起
  1997年5月4日1998年7月24日两次故障都是发生在110kV侧中性点避雷器顶端的接线端子上,尽管这是一项简单的接线工作,由于接线工艺质量不良的问题重复发生,造成两次被迫停电。
  2.4由运行人员的误操作所引起
  1998年12月11日,主变110kV中压侧101断路器由旁路190断路器代路运行。当由190断路器转为101断路器运行的操作过程中,运行人员先退出主变纵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然后纵差动保护电流回路由110kV套管TA回路转接到101断路器TA回路,在101断路器没有合闸之前投入主变纵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致使2201、190、501三侧断路器跳闸。其原因是没有按本站的操作细则填写操作票,导致误操作。

  3、教训与改进措施
  3.1生产厂家产品质量方面
  应该广泛收集信息,使用设计合理、制造质量好、运行可靠的产品。对于表1中问题1,根据广东省电力工业局1997年初对全省220kV电压等级主变压器绝缘油介质损失普查前后发生的问题统计表,共发现13台国产SFPZS7-150000/220电力变压器的绝缘油介损值超标,其中就有12台是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介损值最高的竟达到tgδ=21.144%,对这一问题,我们在订货及运行工作中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2设备安装及检修方面
  应该加强施工中的工艺管理和严格执行“三极验收”制度。
  表1中问题3和4,在不长的时间间隔内,在同一台设备的同一位置重复发生同样问题,应当加强作业技能的培训和工艺质量的管理工作,提高检修工艺质量水平。针对表1中问题5,在施工中,对每个元器件都要校核,每一回路都要接线正确,每一单元试验报告都要完整、准确。自检与互检相结合,单项验收与总体验收相结合,认认真真做好施工班组验收、施工单位验收、工程交接验收的三经验收管理,使施工中的隐患解决在设备投运之前,防患于未然。
  3.3运行管理方面
  倒闸操作应该严格执行规程,严格执行正确的操作票。
  (1)对表1中问题6,应当首先退出纵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然后再进行转接TA回路和一次设备的倒闸操作,经检查无误,最后才能投入纵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
  (2)在主变纵差动保护的定值整定方面,以往使用的主变压器容量比较小,一般主变差动保护定值整定的原则是:
  a) 躲开TA二次回路开路时引起的误动作。
  b) 躲开保护范围外部短路时的最大不平衡电流。
  c) 躲开励磁涌流的影响。
  同时,还要满足保护灵敏系数的要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倒闸操作时,偶尔弄错了投退纵差动保护的出口连接片的顺序,可能也不会出现纵差动保护误动作跳闸的现象。但是,对于逐步投入较多的大容量的变压器,按上述的整定原则往往不能满足保护灵敏度的要求,因而广泛采用了具有制动特性的差动继电器,减小了差动保护动作值(马坝所主变纵差动保护动作值为2A,TA二次侧额定电流为5A),提高了保护灵敏系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倒闸操作中再把投退纵差动保护出口连接片与转接TA回路及操作一次设备的前后秩序搞颠倒,不但违犯有关规程,也会造成主变纵差动保护动作,误跳闸的误操作事故,这种事例已在《事故通报》中多次出现,因此,这一情况应当引起运行人员的特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