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多谢赐教!

楼主(2007-07-04):
请教一个问题:

怎样在子程序调用(CALL)前的触点断开后,自动把相应子程序中的所有输出复位??
谢谢!

网友A:
子程序在调用过程中控制CALL的触点是一直要导通的,如果子程序没执行完就断开,就会强行退出子程序的.如果是要CALL前的触点断开后,子程序中的输出复位,可以在触点断开后触发一个定时器,再用定时器断开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建议,在接通调用子程序CALL的主控接点上,同时加上一个同字符元件的下降沿去触发区间复位,使子程序内的输出点清零,这样不管何时断开调用子程序,都能快速的复位内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