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初学者必须掌握的梯形图

楼主(2007-07-04):
初学者的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 x0 x2 x1 y1
|--||--------|/|------|/|-------|/|-------(y0) 正转
| |
| y0 |
|--||------
| x1 x2 x0 y0
|--||--------|/|------|/|-------|/|-------(y1) 反转
| |
| y1 |
|--||------

3.闪烁电路

x0 T1
|--||---|/|-----(To)k20
| T0
|--||-----------(T1)k30
| |
|-----(y0)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y1 x0
|--||--------|/|------(T1)k30
| t0 t1
|--||--------|/|------(y1)
| |
| y1 |
|--||------

网友:
讲实话这些东西确实是最基础的,如果这些都写不出的话就真的要好好学习基本功了

网友:
电机正反转梯形图存在安全隐患。实际上,接触器通断变化的时间是极短的。Y0为正转,Y0及于其相连的正传接触器相通;现按反转按钮X1,Y1导通。PLC的输出继电器向外发出通断命令。正转接触器断开其主触点,电弧尚未熄灭时,反转接触器主触点已接通,这将造成电源相间瞬时短路。应加两个定时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或者在外部正反转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加互锁节点。就比较安全了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目前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用?

以后也许用的着吧?

网友(2009-03-18):
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