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款产品支持离线调试?

楼主(2007-07-06):
我是个初学者,想学习PLC编程,但是手头上却没有PLC硬件,请问:哪款PLC是支持离线(即,不连PLC)调试的?

谢谢!

网友:
GX Developer和GX Simulator6-C,这两个软件可以模拟运行,但是还是推荐使用真plc运行.好多程序软件模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你用用就知道了

楼主:
{$retitle}

谢谢楼上!

我刚才发现了个西门子的仿真软件S7_200_sim1.2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6 11:11:43编辑过]

网友:
200的仿真不是官方出品,问题太多,建议不要使用。

三菱的仿真和STEP7的仿真都可以

网友:
4L的大哥,问你下

我现在就用的200的仿真

你说的STEP7的仿真指的是什么哦

请告诉我,可以么】

楼主:
同问。

STEP7的仿真怎么用的?是PLC-RUN吗?这样的话会弹出对话框提示: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ansmitting data to the PLC.

网友:
STEP7是SIEMENS的300和400的编程软件

楼主:
??:(ye_w)STEP7?SIEMENS?300?400?????

以下是引用ye_w在2007-7-9 20:44:00的发言:

STEP7是SIEMENS的300和400的编程软件

我们的问题是,使用STEP7编好程后,如何离线仿真?

网友(2009-03-21):
\"\"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