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向各位高手求一个单按钮控制启停的程序,最好是三菱的

楼主(2007-07-06):
同上

网友A:
{$retitle}

ld x0

altp y0

end

貌似必须是三菱FX2n或以上的

才支持ALT指令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还可以用计数器实现

GX DEVELOPER坏了,只能写这些指令了,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没有误人子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6 20:39:08编辑过]

网友B:
采用交替指今,方便简单更省事,

网友C:
2楼的程序我试了,是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D(2011-05-06):
到那里下载PLC防真软件呢?

网友(2011-07-10):
用ALT就行

网友E(2013-05-04):
用计数器,单击为on,双击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