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CX-Programmer 7.0中文版中显示日文注释

楼主(2007-07-14):
各位大哥

PLC程序中的日文注释如何在CX-Programmer 7.0中文版里正常显示,如图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412452916780.jpg[/upload]

网友A:
我也正在找啊,不明白呀,望高手指教!

网友B(2007-08-14):
高手指教,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请高手指教

网友D:
改下电脑语言设置试试, 我想是不行的 。 用日文的不就OK 了

网友E:
我也正在搜索中。。。。。。

网友F:
改一下系统设置,区域和语言选项里边,高级里的下拉菜单选日文,重启后就能看到日文注释了,不过中文的会变成乱码

网友G(2010-05-31):
区域语言那里改了还是不行啊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弄啊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