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西门子PLC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应用

楼主(2007-07-16):
1、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医院卫生废弃物、淤泥和废橡胶轮胎等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利用垃圾焚烧的余热发电,变废为宝,将是今后环保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种垃圾焚烧日处理废物能力为1~350t,余热锅炉的热容量小,发电机组小,一般为20兆瓦以内。因此,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控制系统比大型电厂简单得多。一般来说,大型电厂的主机控制系统是无法采用PLC来控制的,只有一些辅机系统才能够使用PLC。但是,随着现场总线技术及微处理器性能的突飞猛进,高档PLC集散控制系统已经成功应用在中型及较复杂的控制领域中,例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就可以使用高档PLC控制系统,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控制系统的成本。
  本文将介绍某垃圾焚烧发电厂PLC控制系统.
  2、控制系统总体方案介绍
  该集散控制系统采用Siemens S7-400系列PLC,Siemens公司的S7-400系列PLC是90年代推出的S7系列中的大型机型,具有完善的功能和强大的通讯能力,特别是总线国际标准之一的Profibus,得到很多厂家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使用,Profibus-DP总线的通讯速率可达12Mbps。S7-417H双机热备系统和ET200M分布式I/O组成的Profibus-DP总线网构成切换结构,实现故障时的无扰动自动切换,可用在安全性能要求极高的控制系统中。但是S7-417H双机热备系统造价相对昂贵,为了减少硬件投资,可以选用软件双冗余(用416CPU进行双机热备),采用分布式I/O的Profibus-DP现场控制总线,上位机与PLC之间采用OSM/ESM环形100兆工业以太网光网进行通讯, 上位机采用Intouch7.1组态软件进行系统组态。
  (1) 工作原理
  垃圾经自动给料单元送入焚烧炉的干燥床干燥,然后送入炉排,炉排在脉冲空气动力装置的推动下抛动垃圾,垃圾与炉排片上的均匀气孔喷出的助燃空气混合燃烧,燃烧产生的热量由余热锅炉回收。余热锅炉产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汽推动汽机发电,燃尽后进入灰渣坑,由自动除渣装置排出。由主燃烧室挥发和裂解出来的烟气进入第二、三级燃烧室,进行进一步燃烧,使烟气的温度高达1000℃,烟气在此停留时间不少于2s, 使有毒的烟气迅速分解,后经烟气处理设备及除尘设备(电除尘、布袋除尘)处理合格后排入大气。
  (2) 环保发电厂主要设备·焚化炉锅炉2台,每台主要的技术参数如下:垃圾处理量: 8.33t/h产生蒸汽量: 22.5t/h过热蒸汽压力: 4.0MPa过热蒸汽温度: 400℃炉膛温度: 980℃给水温度: 145℃ ·汽轮机发电机组一套,主要的技术参数如下:主蒸汽压力: 3.9MPa主蒸汽温度: 390℃·发电机主要的技术参数如下:功率: 12000kW出线电压: 10.5kV频率: 50Hz额定转速: 3000r/min功率因数: 0.8励磁方式: 无刷励磁系统·烟气处理系统两套·配套电气供配电系统该PLC集散控制系统I/O点数有3000余点,其中模拟量300余个。全厂的PLC集散控制系统图如附图所示。
  3、上位机监控系统配置
  系统共设4台操作员站,1台工程师站。其中2台操作员站用于炉侧设备的监控,包括焚烧炉、锅炉两套系统,烟气脱硫系统,除灰系统;另2台操作员站用于机侧设备的监控,包括汽机系统、制给水系统、废水处理系统、电气及其它部分。炉侧的两台操作员站和机侧的2台操作员站均为双机热备。炉侧和机侧的操作员站之间功能独立,不能互换操作。工程师工作站,进行系统软件开发组态和警报顺序事件记录,工程师站将能够作为任一操作员站完成相关控制监测功能。工程师站、操作员站及PLC之间采用OSM/ESM环形100兆工业以太网光网进行互连通讯。操作系统采用中文Windows NT 窗口操作系统。

  附图 (见后)全厂PLC集散控制系统图
  上位机采用Intouch7.1组态软件进行系统组态。人机界面主要设计有以下内容:
  (1) 系统工艺流程显示
  依据设计院提供的系统工艺流程图,按照功能组区域划分;
  (2) 顺控系统操作指导显示
  有顺控步序显示,即顺控程序步骤的状态显示,以及操作提示等;
  (3) 调节系统、调节画面
  回路手操站,调节参数与参数趋势的集中显示;
  (4) 重要参数趋势显示
  有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两种显示;
  (5) 汽轮机状态等参数的棒图显示;
  (6) 全局报警显示
  系统按照功能区分为若干个报警组,各个报警组的报警窗口分布于相应功能显示窗口的上方,全局报警显示提供集中查看系统所有报警的能力,或按优先级、报警组过滤查看,并具有全局报警确认;(7) 报表管理
  提供日报、月报打印功能,打印方式有:定时打印、事件驱动打印、运行人员召唤打印,提供历史报表数据查看功能;
  (8) PLC系统状态显示
  提供系统硬件网络的查错、维护功能;
  (9) 多级地图式菜单显示;
  (10) 系统安全级别定义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操作,设计有三级权限:工程师级、高级操作员级、操作员级,操作员级用户可进行系统正常操作,高级操作员级用户除具有操作员级的功能外,还具有修改调节参数、修改时间、查看历史报表、召唤打印等功能,程师级拥有最高权限,具有高级操作员级所有功能,还可进入开发环境进行组态修改。
  4、PLC控制系统配置
  整个系统分1#、2#PLC主站。1#PLC主站分别控制1#及2#锅炉焚烧炉;2#PLC主站分别控制汽机系统、制给水系统、废水处理系统、电气及其它部分。每个PLC主站分别由2个CPU416-2DP(订货号:6ES74162XL010AB0)组成双机热备,通过实时冗余软件实现控制系统无扰动换,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2个CPU通过MPI接口进行相互监视和数据备份,每个CPU分别通过CP443-1工业以太网通信模块与上位机进行通信。Siemens的416CPU组成双机热备,只能通过软件来实现,因此称之为软冗余,原则上CPU315以上的CPU都可以组成软冗余。用户必需自己编写冗余管理程序,把需要冗余的数据放在特定的DB里,在每个扫描周期里主CPU就把这些特定DB里的数据影像到从CPU中。软冗余与硬冗余具有开发人员可以自定义冗余数据库的优点,这样可以大大缩短在每个扫描周期中冗余数据的影像时间。
  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由相关ET200M 分布式I/O模块完成,采用“就近原则”,以最大程度减少现场的硬布线。每个ET200M分别有两块IM153-2通信模块,分别挂在DP总线上,组成冗余的DP总线。ET200M采用是Siemens 300系列分布式I/O模块,价格低廉。每个ET200M可扩展8个I/O模块,容量可高达128字输入/128字输出,最大传输速率为12Mbps。本控制系统由西门子400系列的CPU416-2组成双机热备,进行数据冗余,300系列分布式I/O组成双冗余的DP总线,是性价比极高的集散控制系统,在今后的各种环保电厂主机控制及大型发电机组的辅机控制领域中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CPU416具有非凡的性能,它二进制指令的执行时间为0.08μs(CPU417H为0.12μs),最大的数字量IO或模拟量IO高达65536或4096点。本集散控制系统有8000余条逻辑控制语句,30个PID控制回路,其中:带微分前馈控制的回路2个,条件切换输出的回路10个,三冲量调节回路2个,单冲量调节回路26个。系统实时性可靠性要求较高。
  本集散控制系统中,PLC完成全厂逻辑顺序控制及所有PID回路控制。其中, 逻辑顺序控制分以下几个部分:
  (1) 1-2-3级吹扫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1-2-3级燃烧室风烟系统相关设备正常且信道畅通,是炉膛保护要求的重要操作之一;
  (2) 风机启动;
  (3) 焚化炉—锅炉吹扫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焚化炉—锅炉整个风烟系统相关设备正常且信道畅通,是炉膛保护要求的重要操作之一;
  (4) 第二级预热
  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第二级温度使其达到设定值,是第一级预热及第一燃烧室燃烧器投入的前提条件;
  (5) 第一级预热
  目的是为了提高第一级温度使其达到设定值;
  (6) 顺序停运;
  (7) 燃烧器顺序点火/停运;
  (8) 给料系统自动循环;
  (9) 除渣系统自动循环;
  (10) 渣坑水位联锁控制;
  (11) 吹灰系统顺序控制;
  (12) 锅炉保护;
  (13) 主燃料跳闸;
  (14) 料油跳闸;
  (15) 正常发电模式;
  (16) 孤立运行模式;
  (17) 汽轮机故障模式;
  (18) 化学水处理控制;
  (19) 污水处理控制。
  5 、主要PID控制回路
  (1) 炉膛压力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单冲量调节回路。按系统工艺,炉膛应保持一定的负压值(PT101),故需对引风机(PV101)进行PI 调节。为防止引风机变频器运行过大或过小,造成锅炉熄火,调节系统中引入高、低限幅模块。
  (2) 干燥炉排温度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单冲量调节回路。按系统工艺,进入焚烧炉一燃室1#炉排的垃圾含有一定水分,直接影响炉膛温度,增加1#-2#燃烧器的负担。因此,从三燃室引入混合烟气进行干燥。由于三燃室混合烟气的温度较高,故通过调节干燥风机(TV108)使干燥炉排温度(TE108)维持在设定的工作范围。
  (3) 再循环烟气温度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单冲量调节回路。通过调节再循环风机(TV109)使四燃室烟气温度(TE109)维持在设定的工作范围。
  (4) 一燃区炉膛温度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条件切换多输出调节回路。按系统工艺,焚烧炉一燃室分为起炉运行和正常运行两个阶段。在起炉运行阶段,炉膛温度(TE101)主要由1#-6#燃烧器的燃油量来控制,通过调节1#-6#燃烧器回油调节阀(HV107、HV111、HV117、HV121、HV127、HV131)来维持系统对炉膛温度(TE101)的要求。在正常运行阶段,炉膛温度主要靠1#-4#炉排上垃圾的燃烧来维持,通过调节1#-4#炉排的排风调节阀(HV104、HV114、HV124、HV134)(送风机转速一定,排风调节阀可调节送风量)来控制1#-4#炉排上垃圾的燃烧,从而达到系统对炉膛温度(TE101)的要求。此调节过程将直接影响炉膛负压,为防止炉膛负压的减少对系统的影响,当炉膛负压突破一定值时(如小于1kpa),对排风调节阀限幅。
  (5) 锅炉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三冲量调节回路。通过采用给水流量(FT101)、蒸汽流量(FT103)和汽包水位(LT102)主信号一起对给水调节阀(LV102)进行PI调节,使汽包水位保持在设定范围内,以适应锅炉的蒸发量。
  (6) 过热蒸汽温度调节系统
  系统将减温器后蒸汽温度(TE116)作为前馈信号引入调节,与过热蒸汽温度(TE119)主信号一起对减温水调节阀(TV119)进行PI调节。
  (7) 汽机前压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条件切换输出调节回路。正常发电时,利用汽轮机与旁路系统平衡配置,通过汽轮机同步控制器调速汽门来调节主汽门前压力(PT302),使其稳定在工作压力上下。当发电机甩负荷时,控制旁路蒸汽调节阀(PV302),退出自动状态。
  (8) 减温减压器温度调节系统
  减温减压器共有两项调节任务:调节喷水量维持减压后蒸汽温度在工作范围内;调节减压阀的开度维持减压后蒸汽压力在工作范围内。 本调节系统通过减温水调节阀(TV327)来调节减温减压器后温度(TE327),使其稳定在工作温度上下。
  (9) 减温减压器压力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条件切换输出调节回路。在低负荷状态时,本调节系统通过调节蒸汽旁路调节阀(HV302)来维持减温减压器后压力(PT325),使其稳定在设定工作范围内。当处于甩负荷状态时,调节系统来调节蒸汽调节阀(PV325)。
  (10) 低压分汽缸压力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双调节器条件切换单输出回路。低压分汽缸的蒸汽在正常发电模式下来自汽轮机的抽汽;当发电机处于甩负荷状态或汽轮机故障状态时,则来自于主蒸汽经减温减压器后的一部分蒸汽(而另一部分蒸汽则进入高压冷凝器)。本调节系统根据系统要求,通过调节蒸汽调节阀来安全合理的分配这两部分蒸汽。当高压蒸汽冷凝器的压力(PT327)小于0.2Mpa时,调节系统通过调节蒸汽调节阀(PV326)来维持低压分汽缸压力(PT326),使其稳定在设定工作范围内。当高压蒸汽冷凝器的压力(PT327)大于0.2Mpa时,调节系统通过调节蒸汽调节阀(PV326)来维持高压蒸汽冷凝器的压力(PT327),使其稳定在设定工作范围内。
  (11) 除氧器液位调节系统
  此系统为条件切换输出调节回路。正常发电模式时,大量的凝结水由凝汽器通过低加直接送回到除氧器,不通过疏水箱,除氧器的补给水通过调节进水调节阀(LV304_1),实现除氧器液位(LT404)的恒定。当汽轮机故障状态时,大量的凝结水从高压冷凝器聚到疏水箱,除氧器的补给水则通过疏水箱输送,除氧器液位(LT404)通过调节进水调节阀(LV304_2),实现液位的恒定。

  6、结束语
  该PLC集散控制系统经两年多的运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要表现如下:
  (1) 燃烧效率高
  垃圾在炉排上与空气混合均匀燃烧充分,垃圾燃尽率高;
  (2) 回热效率高
  余热锅炉分布在主炉膛和烟道中,可充分吸收垃圾燃烧热量,正常燃烧热效率80%以上,即使水份很大的生活垃圾,燃烧热效率也在70%以上;
  (3) 处理垃圾范围广泛
  能够处理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医院垃圾废弃物、废弃橡胶轮胎等;
  (4) 运行维护费用低
  炉排采用了整块设计维护量小,自动控制水平高,运行人员少;
  (5) 可靠性高
  经过近半年运行表明,此焚烧炉故障率非常低。
  (6) 排放物控制水平高
  由于采用二级烟气再燃烧和先进的烟气处理设备,使烟气得到了充分的处理。经长期测试,烟气排放物中CO含量1~10PPM,HC含量2~3PPM,NOx含量35PPM,完全符合欧美排放标准。烟气在二、三级燃烧室燃烧时温度达1000℃,并且停留时间达2s以上, 可使二恶英基本分解,烟气中二恶英的含量为0.04ng/m3, 远低于欧美标准0.5ng/m3.

本帖地址: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376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