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的密码问题

楼主(2007-07-20):
OMRON PLC如何设置密码,我试了几次都不行的,不知为何?

网友A:
Q: PLC如何加密?如何接密?

A: 用编程软件操作

CX-P加密: 在PLC程序的最前面加上如下语句:

FUN (49)

# ABCD

AR1001

该立即数是4位十六进制的用户密码,传到PLC后,下次上电有效.

若要从PLC上载程序,就要先在PLC--保护释放密码。

在进入程序后删除上述语句,下次上点有效。

SSS加密:CTRL+OF1连线后END选择传送程序选择“PC-计算机”画面

--按SHIFT+F10输入密码ENTER开始传送程序结束后CTRL+OF1再次

键入密码ENTER

CPT加密:OnlinePassword ProtectionActive

解密:OnlinePassword Protection-- Release

用编程器操作

加密:CLR-MONTR-CLR直至屏幕出现0000,按LD-SHIFT-HR1001-

FUN(49)-WRITE(0000)-WRITE(0000)-WRITE-#ABCD(要加的密码)-WRITE

解密:插上编程器后键入CLR-MONTR-CLR-SHIFT-CLR-RESET-出现????

(提示键入密码)ABCD-WRITE

对于CS1系列PLC加密方法和C系列的PLC有所不同,CS1使用CX-P软件对PLC程序进行加密,方法如下:在CX-P软件的“PLC”菜单下,“保护”子菜单中有“设置密码”、“释放密码”两项,可以对CS1 PLC进行密码设置和释放,可设置8位密码。另外,对于CV系列的加密也是使用此菜单对PLC进行加密,对于其它的PLC则使用Fun(49),只能设置4位密码.而CS1无法通过Fun(49)进行加密,只能通过软件加密。

注 一旦密码遗忘,将无法读出程序,故设置密码需谨慎

网友B:
太好了,谢谢你辛苦了!

网友C:
CP CJ CS 系列在工程栏,点 PLC 右键 属性 ,点密码设置。这都是8位密码。此类破解还很少。

网友B:
太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一人有难大家帮,我们的社会才会美好。

网友D:
谢谢!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