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中几种中间元件如何学习!

楼主(2007-07-22):
刚接触PLC,最近一段时间,看的教程也不少,在仿真软件上也有了一些实践,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元件依然无法去学习,主要有M、S(现在只知道是状态元件,究竟如何用,什么时候用,起一个什么作用就不清楚)

还有一些指令,如PLS、PLF等等。。。

或许我应该更多去读透书中的内容

网友A:
M是中间继电器,S是状态继电器,用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A:
几种PLC中,三菱的算是好学的了,努力吧!

网友B(2007-08-23):
给你一个有关PLS、PLF的例子吧:

LD X0

PLS M0

LD X0

PLF M0

PLS的执行:当X0由OFF到ON时,M0在一个扫描周期内ON;PLF与PLS相反,即X0由ON到OFF时,M0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有关这些指令你可以多用软件的离线模拟试试,就很容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