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无法从plc上传到电脑

楼主(2007-07-25):
电脑和plc通过usb转RS232连接omron线据线,接好后,提示无法上载程序,

软件里plc错误提示是:无end指令、致命SFC错误、电池错误、远程IO错误、循环时间错误

试了几台设备都这样,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呀,我也纳闷

网友B:
现在已经搞定了,总结一下就是数据线和接口的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了,我现在omron的都可以了!

网友C(2007-10-01):
搞定了就好,有些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摸索

网友D(2008-03-13):
我也遇见过 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E:
我还在摸索阶段,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E:
现在刚刚接触欧姆龙,以前是三菱的,有很多不习惯

网友E:
我刚刚搞好数据线的问题,谢谢!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摸索。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F(2008-04-16):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编程电缆是新买的,价格不便宜应该没有问题.接口都检查过了,是不是软件故障呢,真的好急人!

网友G(2009-08-21):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设置com端口。

网友H(2010-03-27):
我今天也是这样子,烦呀

网友I: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是USB连接线接触不好,重起后就可以了。

网友J:
数据通信线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网友K(2010-05-16):
关键是USB-串口的程序后需要在设备管理器内设置COM为1

网友L(2010-11-30):
是啊,有时候端口设置不对也是无法上传和下载的。

网友M:
还是要靠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