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4-20mA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7-07-27):
(差压变送器)有一个4-20ma模拟量输入S7-200 要在6ma时有一个输出Q,在18ma时有一个输出Q。还有一个4-20ma模拟量输入,它要对应输出一个4-20ma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怎样编程?梯行图怎样画?先谢谢各路大佬///////

网友A:
??:(liuhualiang)4-20mA?????

先计算出正比例一次函数y=ax+b中的a和b

y为模拟量读出值,x为电流ma

x=4 y=0 , 0=aX4+b

x=20 y=32000 , 32000=aX20+b

由上2个等式可以算出 a=2000 , b=-8000

所以y=2000X-8000

把你需要的电流代入X,就可以计算y值

再用比较指令,当AiW读出值与计算y所得值相等就输出Q

同样的方法可以做输出4-20ma的函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8 7:51:01编辑过]

网友B:
如果要进行PID控制模拟量,具体要怎么写程序?

网友C:
这个计算应该很好用吧,我看行!

网友D(2007-09-26):
二楼的回答很精辟,呵

网友E:
呵呵 !借鉴借鉴

网友F(2007-11-07):
刚好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学习了

网友G:
很实用,不过怎么知道Y=32000啊?

网友H:
错误!

二楼的兄弟有错误的地方。他是这样规定的:4mA对应的数字量输出0;20mA对应的数字量输出是32000,这个需要调节EM231/EM235的偏置增益。可是西门子默认的是0~20mA对应0~32000,所以他的计算增益、偏置值是错误的。

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先计算出公式,然后简化公式(先加减后乘,最后集体除,要浮点数运算)、最后在PLC内部写公式计算。

网友I:
使得是的

网友J(2007-12-23):
真是厉害,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K:
根据你写程序时选的分辨率大小算出PLC读出值,用比较指令做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L:
二楼的回答很精辟

网友M:
这个要求输入的模拟量非常精确的,不然不可能做到。

网友N:
我认为是6400到32000

网友O(2008-03-01):
支持18楼,确实是0-20ma对应0-32000.

网友P:
这个计算应该很好用吧,我看行

网友Q:
回复 网友H:

EM231输入信号应该是可以通过开关调为4~20mA的

网友R:
4-20 mA貌似 西门子是对应 0-27648 吧

网友S:
感谢二楼、有学习了一下。

网友T(2008-04-22):
做出函数式就行

网友U(2009-12-03):
??

要我4与海外投行业务投入

网友V:
进来学习的!进来学习的!进来学习的!

网友W(2012-09-08):
我只见高手在论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