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ool V6.0安装

楼主(2007-07-27):
请问各位大佛,为什么我两次从FTB里下载的PROTOOL V6.0+SP2(中文版和英文版各一个)总是安装不了呀?是不是下载的软件本身有问题呀?还是我的操作系统有问题?

网友A:
是在显示了"正在分析系统文件"后,就自动停止了,什么都没安装上!

网友B:
应该是下载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
不过我刻成光盘后再试,居然可以安装了,我晕!不知所以然,请教高手说明其中原因!期待中!也希望碰到此问题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好经验大家共享!

网友C:
SIEMENS的软件安装确实跟我们常见的软件安装确实不同。比如楼主需要刻盘安装就是典型的一例。

当然,原因可能在你安装的软件目录中包含中文目录,或者你将安装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安装就能正确安装了

网友A:
谢谢大家了,我才搞明白的,原来它是镜像文件ISO,要用虚拟光驱才能安装的,所以刻成光盘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