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转和星三角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看了半天也看不懂 是不是这两个必须要连起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30 22:42:39编辑过]

网友:
你的疑问是什么?我不是很明白。

三相电源只要改变其中任何两相的顺序便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互换。

星形连接转三角连接启动的编程可查看本版块的某个帖子,我记得我前几天刚回复过的,你可以看看我的回复。

网友(2007-09-01):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08-03-08):
找本电机控制线路的书看吧,里面说得很详细.

网友:
找一本电工机能的书看完就会做了

网友:
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些!

网友:
正反转控制示意图

http://www.plcjs.com/blog/look.asp?id=243&title=正反转控制示意图

星三角降压启动示意图

http://www.plcjs.com/blog/look.asp?id=240&title=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2008-05-27):
不知道你问的是电气接线的问题,还是程序控制的问题

网友(2009-03-22):
楼主来这里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