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 2n控制直流电机速度

楼主(2007-07-31):
如何用FX2N控制直流电机调速,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有那么简单人家也不用生产变频器罗。

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的计算见下式:

E1=4.44kfNφ

由上式可得:φ=E/(4.44kfN),

U约等于E,U/f=常数,……

哎,不说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反正你也看不明白,这就是变频器调速的原理,自己查有关资料吧。还有,最好回去再好好学习电机学。

网友A:
或许你也可以想电风扇那样改变电阻。

网友B:
我控制的是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电机,我一定会细心学习的,谢谢!

通过调节电机的电压控制其速度,加一个直流电机调速模块.

网友B:
但PLC的程序还没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