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求助]欧姆龙PLC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7-08-03):
欧姆龙PLC与电脑连接

网友A:
??:(gml007)[??]???PLC?????

相知到

网友B:
那看你 要干什么了

如果是 想和上位机相链接的话

你就先 看看 通讯写一吧

如果 你只是想用CX-Programmer(如果需要的话看我的帖子可以得到)练练程序的话

或 自己用汇编语言编写一个小程序与PLC相连的话

买一根 RS232线 也就 10几 块钱 就可以了

但要注意 电源的 连线哦······

网友C(2007-11-26):
R232线是通用的么??

网友D(2008-12-29):
CS1W-CIF31 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