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本人刚接触PLC,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7-08-04):
1.PLC 发出正反转脉冲,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弄,我的是三凌PLC+三凌驱动器,我想实现正反转控制,可电机就是不会动

参数N021:是默认的0000'脉冲串逻辑选择,指令脉冲串输入波形:正反转脉冲串

控制模式:位置

请问这个正反转的脉冲应该怎么弄才会实现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与伺服马达。以FX1N与MRJ2S为例吧:CN1A连接器接线3-Y0、13-Y2、2-Y1、12-Y3,参数设定P19=00E、P21=001、P41=0111,然后根据需要采用ZRN、PLSV、DRVI、DRVA、PLSY、PLSR等定位控制指令。FX2N对定位指令无效,不过可以用定位控制模块,也可用PLSY、PLSR指令,具体请看说明书吧!

网友B:
PLC:FX1S-20MT

伺服驱动器:MR-J2S-40A

网友C:
有没有会啊,给解答一下

网友D:
首先你要先确定是你程序上的问题 还是伺服的问题

启动系统后,看一下PLC是否有脉冲输出,若有输出则是伺服端问题

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正确.